[平板] 求助!昂达平板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9-09-04):
大家好!昂达平板电脑v101w 开机出现这个画面,怎么按都没反应,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你不是用手在按吧?这个要外接键盘按的

网友B:
长按电源键重启试试

这个界面下触屏是无效的要通过充电口使用otg外接键盘才能进行选择的

网友:
有道翻译官app。用拍摄翻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手在按吧?这个要外接键盘按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按自带的磁吸键盘也是没反应,外接键盘插在那个usb接口也是没反应,是一定要用OTG外接键盘才能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电源键重启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我按自带的磁吸键盘也是没反应,外接键盘插在那个usb接口也是没反应,是一定要用OTG外接键盘才能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按自带的磁吸键盘也是没反应,外接键盘插在那个usb接口也是没反应,是一定要用OTG外接键 ...

长按重启看看,双系统的话有组合键选择系统,磁吸键盘也是走的usb,可以用的,按理说是有反应才对

网友C:
你插个鼠标试试能不能点,加密的内容和密码会被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插个鼠标试试能不能点,加密的内容和密码会被清掉

谢谢你的回复,插鼠标没用的,点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OTG外接usb键盘可以按了,按过以后自带的磁吸键盘也可以按了,真是搞不懂什么原因?为什么之前自带的磁吸键盘不能按,我还以为磁吸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OTG外接usb键盘可以按了,按过以后自带的磁吸键盘也可以按了,真是搞不懂什么原因?为什么 ...

可能和键盘本身有关系,有些键盘在开机的时候就是按不了的

网友:
硬件底层设计有关

网友(2020-06-13):
我也有个昂达的平板,现在也是速度奇慢,我只是偶尔开机看看小说,当电子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