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0 的照明灯问题

楼主(2019-09-04):
问下咱们坛友,威克士130这个锂电钻LED照明灯不能照到批头的工作接触点,好像被夹头的塑料挡住了,是我这一台机器的问题吗?还是这个LED照明灯设计的通病。。。?我没用过其他品牌的锂电钻。但是这样用起来感觉非常不方便!

网友:
貌似都是这样的吧,我手头两把杂牌的都这样,好牌子没用过

网友A:
  在这里,工具是用来收藏的,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工具是用来收藏的,别纠结。

还是想要实用为主的嘛,但是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别的品牌是这样的吗?这LED灯要是照不到工作面,那也看不清楚啊。。。

网友B:
其实吧...LED往下2-3CM安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个别厂家的问题...不对...大部分吧应该这么说

网友C:
都这样,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不同单一功能的电动起子没有夹头,可以做一个LED光环;
2. 夹头是转动的,LED不能前移安装在最前端的夹头上面;

hilti 12V 的LED下是移放在大脚板上,左右一个,效果稍好一些,但搞得体积又像18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LED往下2-3CM安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个别厂家的问题...不对...大部分 ...

对啊,这设计师咋想的,这灯照不到批头工作面我要它何用。。。。。太扯了

网友:
版主这么一说我感觉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LED往下2-3CM安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个别厂家的问题...不对...大部分 ...

像130这样的款式的能下放哪里?手柄上?手一握,光线全没了。

网友D:
我觉得灯最好的 就是得伟dcf680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灯最好的 就是得伟dcf680那样

dcf680不是号称无影灯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不同单一功能的电动起子没有夹头,可以做一个LED光环;
2. 夹头是转动的 ...

去看看里奇的吧  就在夹头前端   得伟是在手柄电池上都还比较方便  之前看有个威克士不知是技术人员还是啥的说只能这样搞  涉及到专利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灯最好的 就是得伟dcf680那样

看看里奇X5的钻  直接在夹头是旋转一圈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去看看里奇的吧  就在夹头前端   得伟是在手柄电池上都还比较方便  之前看有个威克士不知是技术人员还是 ...

你没有细看楼主发贴的是什么型号呀,是威克士wu130,三爪夹头,桶型电池。

并不是单一功能只能使用批头的电动起子,这个是可以当电钻使用的;
而且也不是大脚板型电池,如果使用这个方式,我上面最后一点提到了。

我只是说像威克士wu130这种三爪夹头,桶型电池款式,LED灯的位置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里奇X5的钻  直接在夹头是旋转一圈亮

楼上所说使用LED光环几个型号都是不带三爪夹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细看楼主发贴的是什么型号呀,是威克士wu130,三爪夹头,桶型电池。

并不是单一功能只能使用批头的 ...

嗯嗯,对 好像真没有好的位置放。但是这个照明位置真是有点不方便。应该是目前所有12v平台的设计缘故吧,我还以为是我这台机器灯歪了装配工艺的问题呢。
不知道有没有啥解决方案呀?怎么改一改比较好。

网友F:
其实最好的就是冲击起那种环绕的灯圈,电钻夹头会遮挡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好的就是冲击起那种环绕的灯圈,电钻夹头会遮挡光线的

有没有啥改进方案,自己改装一下

网友G:
这个LED灯特别刺眼,停机之后延时还特别长,很鸡肋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LED灯特别刺眼,停机之后延时还特别长,很鸡肋的功能

主要是照不到钻头接触的位置,夜间或者黑暗的环境干活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