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8经常扭花螺丝,有点想入一个日立的。。。,

楼主(2019-09-04):
感觉有点上瘾了,日立的谁用过,值得推荐吗

刚b站看了个视频dv18dbl2
好像很不错的。。。。

网友:
视频在哪?怎么搜

网友A:
因为力量太大才拧花螺丝?

网友:
一般是批头不匹配,

网友:
根据螺丝 种类来选择合用螺丝刀。批头要匹配 ,扭矩要合适。还有螺丝不要太烂啊。。有的烂螺丝真心一拧就烂

网友:
买个冲击批试试

网友B:
拧螺丝干嘛要用这种多功能钻?一个12V冲击批同样让你拧螺丝拧上瘾

网友C:
现在的日立已不是以前的日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日立已不是以前的日立

只是换了个标 东西还是那个 现在是  HiKOKI

网友D:
是不是螺丝不大好啊,有些螺丝真的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干嘛要用这种多功能钻?一个12V冲击批同样让你拧螺丝拧上瘾

12V冲击批可以了?18v的呢,会因为力量太大弄坏螺丝吗,
我现在用大有5268很容易弄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力量太大才拧花螺丝?

我用过几次扭矩5以上拧螺丝,以后尽力少用,我想试试自停的?听说这种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螺丝不大好啊,有些螺丝真的不太行

可能是吧,门锁上那种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干嘛要用这种多功能钻?一个12V冲击批同样让你拧螺丝拧上瘾

因为上次转个5毫米厚左右铁板好慢,大有5401上电钻钻头应该比锂电钻用麻花钻的快吧?

你用什么上螺丝的?

网友:
1.扭力太大

2.螺丝批尺寸不匹配

3.螺丝材质太差

网友:
5268带扭矩调节,经常打烂螺丝的话,你还是多从手上找问题吧,好工具固然事半功倍,手上的活太糙,换什么工具也是白搭。

网友(2019-10-15):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门锁上那种螺丝

门锁上的调到2档足够了,5268最大35扭米,还买18的

网友:
买个好批头就可以了

网友(2020-02-10):
扭力调节只能大概,镙丝 、材料不同,都使什么扭力打滑或自停不能准确工作,还是要靠手感。
说冲击批好用的,是它们经常用自钻镙丝,这种需求高转速优势明显(冲击批高转速),而无关冲不冲击。没这种需要,不要选冲击批。因为一般扭力更大,拧花拧断镙丝更快。适用场合小。
家庭用,12V充电钻最方便,最实用,最省钱。使用范围更广。不要18V充电钻,转速高了,但扭力同样太大,太重,适用场合小。

网友:
大有5268是12V的充电钻,扭力并不大啊。常常拧花螺丝的话,要么是你的批头不合适,要么是你的扭力环设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