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联想狗骨头PA-1900-52LC,求教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9-09-04):
DIY:616mini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38
福利:616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59

故障:通断一瞬有19V,指示灯慢慢变暗直到没输出

毛巾裹住电源,锤子一顿揍(把握力度),完美开壳!

LTA601N方案,小白一枚,只能查找类似案例。。。

排除法:测试高压部分正常,测到光耦发现低压端没输出,报废电源找到替换,输出正常了!!!LUCK

故障817c

替换后输出正常,负载4.5A左右电源保护!!!

口水大法!!!100K可调替换原75K电阻。调压成功。21V左右电源保护,20V稳定输出

想调到24V上616!

求教这个怎么去除保护

万能的老坛里找来的电路,能对上

网友:
看着电路图不错,记下来了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就可以了,也不差那几伏,足够用啦。我12V的路由器电源也用得挺好的,无非加热慢点而已

网友A:
会不会是4脚电压保护了,我是猜的,你可以试试,一切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4脚电压保护了,我是猜的,你可以试试,一切后果自负

4脚0欧电阻我尝试断开过,低压无输出,装回去恢复正常。可能方法不对

楼主:
调到21.5V左右立马保护。。。

网友(2020-06-04):
也有个故障一样的,可惜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