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淘宝的低价灯板

楼主(2019-09-04):
分体发货 铝基板

确认是铝基板

圆形电源设计扣下底部就行

这个驱动有点意思 竟然有安规电容

驱动背面的样子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A:
驱动器没有光耦应该是恒压源的,比阻容的要好,可能会有频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没有光耦应该是恒压源的,比阻容的要好,可能会有频闪的。

先接上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看看,如果亮度是原来的一半,估计是固定空占比的降压模块,即使有频闪应该类似,零几年电子变压器日光灯管,大概30KHz高频闪。

网友:
铝基板的就好,偶还有一堆在吃灰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没有光耦应该是恒压源的,比阻容的要好,可能会有频闪的。

常见非隔离恒流驱动,根本不需要光耦

网友:
几块钱,留着备件,换修都行。

网友:
铝基板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好久没买灯板了。

网友:
这种驱动一面用贴片一面光光的看着就不爽

网友:
早几年团的改造版全屋换了还剩5块备用,太耐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还可以,不是阻容驱动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灯板降功率使用还不错。

网友:
还有些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