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高清无码微距】给被海水腐蚀的LG G4换个尾插!

楼主(2019-09-04):
这台LG G4是我的二奶机,上次去海边玩,虽然装在防水袋里面,可是尾插还是不小心进了一点海水。当时马上抠电池,回去就扔干燥袋里了,后来发现尾插被腐蚀了,经常接触不好。受不了了,连电脑碰一下就断,今天来治一治这毛病。

毕竟还是当年的旗舰机,这2K屏放到现在还是很细腻的

皮革后盖,手感那是相当的好

个人比较喜欢的背部音量电源键设计,非常自然方便。无奈广大消费者不买单,后面就取消了,可惜啊可惜
这个16MP带激光对焦的相机锐度爆炸,虽然快门很鬼畜就是了

没啥好介绍的,最容易拆解的旗舰机,没有之一,可换电池设计,拧下可见的螺丝就可以拆开后壳了,每个点都是我喜欢的。要不是LG的系统做好点,可能不会像如今这么惨了

内部结构也是很简单,已经拆得滚瓜烂熟了,不到3分钟就可以取下主板

c字型一体主板

上面那是显示屏排线

可以看见MICROUSB里面的触点明显地被腐蚀了

老规矩,用聚酰亚胺胶带保护下不耐高温的元件

固定脚加低温锡,降低焊点熔点,拆下來更容易

350度大概半分钟就吹下来了(预防颈椎病)

对比下新的插座,座子上多的两根是固定脚

清理焊盘,引脚上锡,准备焊接

说下尾插焊接窍门,先用风枪快速焊接数据脚,然后固定脚用烙铁焊接,防止高温损坏内部塑料件

数据脚焊接良好

然后是固定脚,两边都要焊透,防止虚焊

铝镁合金骨架也被腐蚀了

屏的编号LH550QH2-SD01 2560x1440的IPS屏幕,很细腻,色彩也很饱满

背后的按键有点不灵了,顺便保养下,取下来发现也是锅仔片结构

酒精擦下搞定

暴力拆开被腐蚀的microusb插座,VCC的端子已经明显被腐蚀短了一截,这就是接触不好的原因

最后原样装回,非常简单,毫无难度,一切正常。
OVER,谢谢观赏!

楼主:
新版论坛的图片被宽度强制限制在1280了,就算能上传原图,被论坛压缩得更厉害,实际上呈现效果还不如旧版论坛那样限图片大小而不限制分辨率的处理方式。

网友:
仨锅盖 真神奇 棒子脑洞真多

网友:
不错,技术活,这么细能焊接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学习了,之前给nexus7换尾插死活搞不下来,原来是没加低温锡,最后买了个无线充电代替数据线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版论坛的图片被宽度强制限制在1280了,就算能上传原图,被论坛压缩得更厉害,实际上呈现效果还不如旧版论 ...

其它论坛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找个临时图库服务器上传,然后转载到本论坛。好像4G运存可更换电池的终极手机,我只找到了LG的G5和V20,虽然旧的手机,但是价格很实惠几百元,好像有U盘模式和照相机连接模式,后来的手机从Android5没有了U盘模式,导出照片有0KB丢失过不少,不敢再用手机拍景物了,顺便不可更换电池麻烦,我两部手机换完电池,一个话筒故障,另一个听筒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论坛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找个临时图库服务器上传,然后转载到本论坛。好像4G运存可更换电池的终极手机 ...

lg很多设计都是超前的,但是系统不忍吐槽,和国内环境水土不服。算了算了,只能拿来当二奶机用,便宜的ylj捡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g很多设计都是超前的,但是系统不忍吐槽,和国内环境水土不服。算了算了,只能拿来当二奶机用,便宜的yl ...

好像LG最初做家电的,联想华硕等最初做笔记本电脑,后来都出过手机,系统应该是接近原生比较纯净,目前的缺点有些手机驱动不太稳定,容易死机等,修复系统的官方升级几乎没有,如果自己会绿化手机系统还行。华为中兴小米蓝绿厂等手机,出厂的系统适合咱们那习惯,开始经常有系统升级修复问题,适合新手用,缺点好像有些自带应用删不掉,可能内置广告,自己绿化手机系统越来越困难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论坛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找个临时图库服务器上传,然后转载到本论坛。好像4G运存可更换电池的终极手机 ...

我的红米4高配版我自己更换了emcp也没问题,是不是你拆装没接好导致呢?

网友:
焊接工夫还不错。

网友:
曾经LG G2屏幕断触。然后G3麦克风会出塑料会裂开。每代都会有点小毛病,劝退了。屏幕真心顶级没的说

网友:
用过G5  也是换尾插,真心不好换。不是因为电池不赖用的话,应该不会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红米4高配版我自己更换了emcp也没问题,是不是你拆装没接好导致呢?

我只是R00T软件方面懂一些,以前的手机瘦身系统,去掉不必要的自带应用非常容易,但后来的手机不好瘦身系统。我到现在没动过手机芯片等硬件。最近了解过Android6连存储器芯片,都强制全盘加密,万一弄悲剧都不能数据恢复,只能尝试把外围元器件和芯片,全部搬到另一个新的空白主板,但不一定成功,也得非常熟练芯片级焊接,买一套芯片焊接的专业工具等。

网友:
焊尾插用尖头的烙铁就行了,风枪都不需要,只是拆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
海水真厉害,换的手艺不错。

网友:
居然可以用到现在还没烧

网友:
我是用过NEXUS4之后就不想用LG的手机,说实话,LG在手机的创新上可能要比三星还大胆,但质量,真的要看很大的运气。

网友:
日版g4烧了两次主板,果断弃治疗

网友:
最难修的就是尾插母口,反正我修了几次修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