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百多元的万用表有啥

楼主(2019-09-04):
一直用二十元左右的表,再不就是单位的钳表,钳表没二极管档。想买个百十来块钱的,体积小点,主要就是测个元件数值,好坏什么的,精度应该不用太高,不知道什么好,没用过好表。大家说的UT61E,闲鱼保真好像二百五左右,数挺吉利。不知道61a比61E差多少。最好有个防烧功能,前段时间有个表测完通断后,脑子里想办法时,手不知怎么就把表笔插插座里了,电阻档好像报销了,还没功夫拆看。

网友:
论坛朋友推荐过华普HP890CN,我买了一个还不错。

网友:
二十多块钱的一样够用了

网友:
一百多快的表,20多的可以买5个烧着玩,十五块钱一个的MF110可以买六七个扔着玩。二百多的可以买半个研究着玩

网友A:
UT61E的2个保险是玻璃的

网友B:
出全新UT71A。

网友:
ut61e国产神表。

网友:
一百多只能选杂牌的,品牌的性价比低!  要么就直接上UT139  61E  要安全耐用,就选福禄克!

网友:
做工更好些,功能也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全新UT71A。

用不起啊。

网友:
胜利或者优利德的890C就可以了,价格便宜,功能也差不多。

网友:
VC890C+  但测温度的

网友C:
楼主这要求,可以看看ut136b+或c+,咸鱼全新七八十,我没这款表但勉强算是用表的行家,对各个万用表芯片厂家的方案有点了解,另外ut61那个系列里只有e是值得入手的

网友:
众仪M1
闲鱼140能包邮

网友:
之前我一直用便宜的9025,后来狠心买15B,才体验到稳定好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189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T61E的2个保险是玻璃的

你买的是翻新的吧!61E是陶瓷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是翻新的吧!61E是陶瓷的保险

手误看成ut70b,价格比61贵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要求,可以看看ut136b+或c+,咸鱼全新七八十,我没这款表但勉强算是用表的行家,对各个万用表芯片厂 ...

UT139A怎么样?咸鱼一百多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UT139A怎么样?咸鱼一百多元

139a有rms但我对rms不是很感冒,就是个热效应交流等效直流的值,没有也不影响判断故障,我对delta sigma adc算是有点偏见,在不知道其滤波算法的情况下,我宁愿要双积分的自己判断测量值的含义
136bc+不是没有问题,它的硬伤是不能手动切换量程,但这点已经被坛友解决了,可以修改电路。
我有把握136b+用起来会比139a好用,虽然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9a有rms但我对rms不是很感冒,就是个热效应交流等效直流的值,没有也不影响判断故障,我对delta sigma  ...

谢谢指教,其实我用表也就是简单的判断下电器故障,简单的小毛病自已动手修修,难点的毛病也就不修了。没用过超过50元的万用表,功能太多也不会用,家里还有个简单的晶体管测试仪,所以买表估计一百元左右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