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支持双模切换,性能稳定操作准——雷柏V20Pro双模鼠标简评

楼主(2019-09-04):
前言:
玩过这么多年游戏,要说国内哪家游戏公司比较成功,那当属腾讯游戏莫属,不过每一次的游戏升级都是对电脑硬件的一种挑战,特别是近几年吃鸡游戏的兴起,对游戏硬件的需求也比往常来的要高,反应更快更准的设备几乎成为每个游戏选手的必须品。
产品的开箱:
这次拿到的是一款来自雷柏的无线双模鼠标,它的外包装秉承了雷柏一贯的设计风格,盒子的主色调主要以蓝黑色为主,在正面能看到产品的外观实图和型号。
右侧面印刷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
底部为产品的生产信息介绍和产品的条码。
背部是多国语言印刷的产品使用功能介绍。
盒内依旧采用瓦楞纸制成的支架做支撑,能非常好的为盒内鼠标提供良好的防护作用,防止运输途中的跌落对鼠标所造成的伤害。
整盒产品主要有鼠标、microUSB数据线、2.4Ghz接收端子、延长线转接座和说明书。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厂家为这款鼠标配备了一条长为1.8米的microUSB充电线,线材的整体非常柔软厚实,microUSB接口端为内陷的梯形设计,主要是为方便插入鼠标充电接口而采用的特殊设计。
配套使用的2.4GHz无线接收端子非常小巧,尾部印刷有厂家的LOGO标签。
USB端口中的一面上还打印有产品的ID编码。
与之配套使用的还有一个延长线转接座,其中尾端有个microUSB接口,而前端则有个USB接口。
底部为一大块黑色的橡胶垫。
在与充电线一起接入电脑时,转接座前端的LOGO还会自动亮起,能直观的看到电脑是否已经连接并为其供电。
这款鼠标为雷柏V20Pro双模版,是雷柏V20Pro鼠标的升级版,外观上采用了左右对称式设计,尺寸大小为127.49mm*78.36mm*41.31mm,重约为128g,体型大小和重量基本符合亚洲成年人对鼠标的持握要求。
上盖表面喷涂有非常细腻的砂纹漆,经打磨抛光后表面非常舒适光滑。
配合整体的流线型设计,尾翼部分采用了非常自然的收腰式设计,并在它的旁边加入了类似鱼鳍的指位托设计,可在使用中用于支撑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放置,让鼠标在使用的时候更加贴合手掌,操作过程更加舒适自然。
中部左右两侧配备有加厚一体式成型点状纹理防滑侧裙,可提高鼠标在使用时候的抓握程度,整体比较防汗防滑,长时间使用也能牢牢抓取鼠标而不致松脱,提高了鼠标的持握能力。
在其左侧面还能看到它的上方有两颗侧键设计,位置大小比较符合拇指的按键控制。
鼠标中央配有精致的四段金属纹理装饰条,与上面CNC切边加工制成的金属滚轮遥相呼应,其中后两段为两颗DPI切换键,可支持多达七档的DPI逐级切换功能,最低可支持200DPI的功能设置,最高可达到5000DPI,足以满足目前2K显示器的使用需求。
通过厂家提供的驱动软件,还能自行设置对应档位中的DPI数值,并能以100DPI为单位进行逐级微调设置,使用精度较高,能轻松匹配适宜自己操作手感的DPI大小。加上鼠标内置有小型存储器,还可以轻松保存驱动中的宏录制配置,提高不同游戏的可操作性,增强游戏中的快速反应体验感。
同大多数鼠标类似,这款鼠标同样支持1680万色的RGB灯效系统,不过厂家仅为其提供了三种可选的灯效显示模式,出厂默认为流光溢彩模式,基本能满足大多数人群对灯效视觉感官上的需求。
不过鼠标仅内置有一块800mAh的锂离子电池,在开启背光模式的情况下,产品的有效续航仅有12小时,关闭则能持续续航28小时,可供使用的续航时间略短。
而它的设计中可支持2.4GHz的无线连接以及有线连接,理论传输零延迟,在耗光电力时,能在前方的microUSB端口中插入对应的数据线,直接启动鼠标的连线控制模式,可实现边充电边玩游戏的功能。
前方的左右按键均采用2000万次使用寿命的微动制成,按键声音非常清脆,回弹性较好。加上内部采用了原相的PMW3325光学引擎方案,加速度高达20G,并支持100IPS的移动速度,配合1000Hz的USB回报率,在射击游戏中能提供非常快的响应速度以及较高的射击精度,游戏过程更加畅爽,一枪爆头不留疑虑。
鼠标底部有块产品的物理性能标签贴纸,中间是个常见的推拉式开关键,能通过内部的颜色显示来判断开关的实际使用情况,类似开为绿色,关则为橙色,鼠标开关一目了然。
四个边角处均黏贴有小块特氟龙制成的脚垫,具有良好滑动性以及耐磨性,使用顺滑长久。
产品的驱动软件:
厂家配套使用的驱动界面非常的简洁,主要由四大菜单栏组成,分别为主设置、高级设定、宏定义以及灯光设置等。
其中主设置中能够直观的看到连接鼠标的剩余电量大小,并提供了4档USB回报率的设置,它的左侧面为鼠标上7颗按键的功能设置,在每一个按键功能设置中,都能直观看到具体的功能选项,里面功能众多并内置有厂家为吃鸡游戏提供的常见游戏宏功能。
高级设置则能对鼠标的DPI档位数值、鼠标移动速度、滚动速度以及双击速度进行设置,每个部分的分度值都比较小,能对所设置的功能进行比较精细的划分设置,使操作过程更精准。
宏定义则是通过新建宏文件后,直接开启宏录制功能进行自动编辑宏文件的功能,可为不同游戏提供不同的宏设置。
灯光里面是对鼠标RGB背光灯效系统的设置,里面提供了常亮模式、呼吸模式以及流光模式三种不同的灯效功能,可供选择的灯效显示实属过少。
产品的使用测试:
在大多数情况下,鼠标处于无线模式中使用都有可能出现延迟或者不精准的问题,所以使用前先做一下鼠标无线模式下的蚊香图绘制测试。首先将鼠标调节到2000DPI的模式下,沿着一定的速度做螺旋图的绘制,所得结果如下所示,可见鼠标绘制的螺旋曲线非常光滑且连续。
调节到最大5000DPI再次进行绘图测试,所得到的绘制图案纹理同样是非常圆滑连续,即使在疾速的转弯的情况下,曲线也没有出现断点的情况,操作过程非常连续顺滑,一般的游戏操作使用基本没有问题。
不过作为游戏鼠标而言,反应速度、延迟性以及精准的控制都很有必要,特别是在《绝地求生》这类射击游戏中,对于瞄准镜的快速反应尤其必要,这直接关乎游戏的最终结果。
在使用这款双模鼠标游戏激战过程中,即使处于无线模式下都能快速反应,控制过程非常平稳顺滑,并且能在调取瞄准镜的时候快速瞄准并射击,一连贯的操作过程非常自然舒适,准确程度和稳定性不输于普通有线连接的游戏鼠标。
总结:
优点:鼠标上盖设计细腻光滑,拥有不错的使用手感,而双侧面的防滑侧裙设计,即使在游戏中出汗也能很好的持握鼠标,保证游戏的精准控制,搭配内置的原相PMW3325光学引擎,产品在操作精度以及反应能力上比较迅速精准,配合宏录制功能的使用,使得鼠标能在不同游戏中获得更快的反应操作,提升了游戏的体验感。
缺点:鼠标不支持蓝牙连接方案,同时DPI数值太过适中,对于最新的高分辨率大屏幕显示而言,最高5000DPI的数值过低,而且总的续航时间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