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无刷12V电钻DCD701和威克士WU130对比

楼主(2019-09-04):
在夹头不露出的情况下,经过游标卡尺量,WU130长148.5mm,得伟701长151.5因此长度基本相当,重量均为12v,2ah电池,见图,WU130要吐槽的是别的帖子说的开关行程太短,前面三分之一基本没作用,得伟开关行程不错,问题来了,貌似得伟701没有电子刹车功能,开关停掉,没有立停的感觉,没有旮瘩声和反作用力,虽然停机间隙时间短,搞不懂,请高人指点,问了卖家,全部701是这样。喜欢收集得伟系的,可以搞把玩玩,声音是标准的得伟无刷声,声音基本和791  996一样,wu130声音不怎么好听,有哨叫声,比较尖。另外扭力调节得伟701真的不如WU130干脆,但701有优点,1挡扭力明显低于wu130扭力,而后逐级上升,wu130就不行了,上升坡度很小,至于档位数,不必在意的,都实际是压弹簧无极调扭矩。关于701是否有电子刹车,还请高人指点。最后 701淘宝已经有卖了。
wechat_upload15676002555d6fae7faaf3c
wechat_upload15676002565d6fae80a1e7e
wechat_upload15676002575d6fae8186800

网友:
你就直接说哪个好用?

网友:
701重了200克 重不少啊。应该有电子刹车吧 这种级别的还没见有不带的。得伟电锤都带。

网友:
应该说两个都不错,但这俩可比性不大啊。得伟的大脚丫决定了两者不是一个范儿的,买威克士的大多不都是追求小巧吗?原配电池那么小了不少坛友还要改更短。

网友:
低扭确实太大,拆东西会滑丝,不过小巧讨喜还是很喜欢的

网友:
没法比,德伟是大牌子,

网友:
外出用工作量不多我會選WORX

网友A:
表示已经在收集得伟的12v了,冲击起子,电钻(不带T的),直磨机,马刀锯,都要入手,不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统一平台和信仰。60v和20v已经入手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已经在收集得伟的12v了,冲击起子,电钻(不带T的),直磨机,马刀锯,都要入手,不为什么,就是因为要 ...

别的不谈,得伟的握把确实舒服,我也准备收集得伟系列

网友:
得伟造型真漂亮!

网友:
12v最牛是米沃奇,
我对12v不感兴趣,力量弱,

网友:
没法比,德伟是大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示已经在收集得伟的12v了,冲击起子,电钻(不带T的),直磨机,马刀锯,都要入手,不为什么,就是因为要 ...

得伟的品种可不少啊,上百件肯定有的,你都入手差不多了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不谈,得伟的握把确实舒服,我也准备收集得伟系列

我现在反倒对得伟不怎么感冒了,倒是感觉松下和牧田的还不错,
可能是玩的太杂了,我感觉每个品牌都有代表性的某款产品,不是
所有这个品牌的产品都那么优秀,比如喜利得电锤不错,但是手电
钻那些就一般

网友:
dcd791怎么样,买了大有5268不太满意,最好要有自停功能得,
有推荐嘛

网友:
701 重不少啊

网友:
改短 出去玩确实是爽 超小巧

网友:
能不能帮我也做一个,哥们,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伟的品种可不少啊,上百件肯定有的,你都入手差不多了不简单啊

得伟的DC18v系列有6把电钻(759 983 925 987 等)和一把马刀锯,全部拆解清洗上油。20v系列目前有DCF885冲击起子、DCF880M2冲击扳手(带碳刷、想要出手)、DCG426直磨机、DCD708超短、DCD985旗舰、DCH133电锤、
60v的有DCD460重型角钻、DCS575圆锯、马刀锯、离心式鼓风机和涵道式的鼓风机、角磨、链锯。
就只剩下12v系列的没入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不谈,得伟的握把确实舒服,我也准备收集得伟系列

得伟的DC18v系列有6把电钻(759 983 925 987 等)和一把马刀锯,全部拆解清洗上油。20v系列目前有DCF885冲击起子、DCF880M2冲击扳手(带碳刷、想要出手)、DCG426直磨机、DCD708超短、DCD985旗舰、DCH133电锤、
60v的有DCD460重型角钻、DCS575圆锯、马刀锯、离心式鼓风机和涵道式的鼓风机、角磨、链锯。
就只剩下12v系列的没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