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巧精致的3V电源(感谢2N3055兄)+20190830

楼主(2019-09-04):
20190830
    早上做了面条,吃饭上班,到门市8点20左右,昨天到的中文码表,10.8¥,一下午工夫安装上。

    昨晚测试了一下路上的关键街道关键点的距离,今天上午回程,又测试了一下回来的路程,还不错,

    全程6.5KM,骑行26-27分钟,我最快也不到20KMH,最慢滑行14左右,

    好容易来到门市,开门无活,玩一上午

    下午4点来门市,继续修车子,看到大家介绍的修理方法,

    调整车子,发现后轮之所以碟刹蹭,是因为靠边,已经调得到头了,还不行,

    所谓蹭,其实是碟刹片跟固定螺丝侧面蹭,拆下轱辘,将靠近碟刹组件这边的轴的一个垫,从外边挪到里边,

    将另一边的垫片弄倒外边去,这样错了一下,错出来1MM多,顿时,挪到中间了,

    再适当的调整一下那螺丝,这次有富余了,很好。

    后边不蹭了,按说的方法,将那调闸皮的松紧的螺丝拧紧一点,顿时闸把这边就紧多了,敢情这里真管用啊,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让闸把跟着紧,这次后闸把到收紧,离车把还有1CM,不至于捏死了都刹不住。

    前边也是,倒是不蹭,我拆下闸线感觉有点涩,给线管加少许油,把线芯反方向挝,使之尽量直,

    这样,适当调整闸皮松紧,扳动那活动件,能刹很紧,说明闸皮欠调,

    而且我发现,不是闸线越紧越好,反倒是越松越好,似乎要有足够行程,才能刹住,

    而之前之所以刹不住,或是频繁失控,恰恰是我调整紧了闸线的缘故,

    适当调整闸皮松紧,然后试试,也使得闸把捏下有劲,离把还有1CM,先这样吧,不行回头再调整。

    出去上车刚上去,对面来了一位,我一捏闸,好家伙。这个灵,

    我一下子就像跟人家撞车一样,回弹回来了,这闸还真死。希望不会前滚翻。

    继续修改小说,整合,全部往后挤,每集保证都是10.0kb加标题,增删标点符号和少许润色,凭空又多出近2集。

    天黑归
附上在《骑行天地》发的干后感

感谢各位,三老四少,嘿嘿嘿(跟栾平学的口头语
   今天下午去了,就开始搞,车子翻过来,底朝天,开整,

   先看前边,前边因为没动过,所以。碟刹其实是自己不懂,瞎搞闹的,

   看来,这调整闸线松紧其实没用,碟刹不像其他刹车形式,什么抱闸,胀闸,蹄块摩擦车圈的擤鼻子闸,调整闸线就可以增加力度,

   今天才明白,敢情闸线松紧,并不是太主要,刹车行程,才是主要的。

   正是因为之前不灵,我调整了闸线,导致更不灵,或者时灵时不灵。真成了嘎子他老家---鬼不灵了

   下午去了,松开闸线,试试刹把,发现刹把自身回弹几乎没有,

   这跟普通车子,还有电动车的刹把有本质的区别,我以为是回力弹簧坏了,这刹把没法换啊,

   我这车把中间细两头粗,这玩意也是戴豁口的,不是两半的,

   所以,拧开螺丝,也下不来。何况,这上边还带着换挡器,是一体的,一换就麻烦了。

   后来拆除闸线,单独试试,多少还有一点回弹力,几乎可以忽略,纯靠刹车部分的回弹力复位的。

   感觉闸线有点阻力,应该是闸线本身挝出来的几个弯进出时导致的阻力,卡顿,

   小心将其反向挝回去,大体是直的,穿管前加了点废机油,装回去,然后,取最远的原始固定位置,(线被压得有点痕迹的最远处)固定好,

   试着捏闸,感觉刹车力道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强,估计是闸皮(赖林,来领)磨损,

   按热心坛友介绍的,调那大圆饼子螺丝,没几圈,就看见缝隙里,闸皮顶出去那么一块,很厚,

   这时候把都没法捏了,又往回拧,好了,终于拧回来了。差不多就行,这时候,刹车感觉很有劲,前边完了

   再修后边,后边所谓的蹭,其实是碟刹的碟在缝隙里边靠一边,也就是靠左

   (反过来轮朝上的话,站在车尾看,就是朝右,挨着刹车这边,离中心有差不多一碟厚,)

   但是即使这样,它也不蹭里边的东西,转一圈看,没蹭的地方,貌似跟固定和调节碟刹位置的那俩螺丝其中一个蹭,

   那俩螺丝都调整到底了,没法再往外蒯了,但是碟片跟螺丝,似挨上又挨不上,

   转一圈个别地方可能是蹭一下,原来如此。铁跟铁磨,可不阻力大呗,

   尤其我一上去,跟市电有一拼的分量,更让车轮变形了,轴承的晃动,导致可能蹭得更严重,没法不出问题,不但沉,还刹车无力

   这个只能拆下轱辘,调整轱辘的中心位置,让这边多垫进去个垫片,(可以向右平移1-1.5MM,)

   另一边的垫片拆出来,在外边,于是,车轮就被向右拨了差不多一碟厚,装好后轮,果然,这次碟片在中间了,

   事实上,反倒靠缝隙的另一边了,这个可以通过调那俩螺丝,使之这个组件往里跟进,彻底使碟片落在中间,

   然后少许调整一下那大饼子螺丝,让来令片位置合适,后边也差不多了,

   两个刹把最后都调到捏紧时,离车把还有1CM左右,不至于捏到底,这样感觉比较舒服,因为一旦触底,总感觉闸失控一样

   后闸捏着行程有点短,有点死,不是很灵,估计是闸线没收回所致,回头再调松点应该就好多了。

   出来骑一下试试,刚上去,对面拐过来一位,为了躲他,一个刹车,把自己晃下来了,感觉还行,

   晚上回来,路上试了几下,前闸的体验真好,刹车就跟汽车刹车似得,制动非常平稳,

   尤其前边那减震的作用,捏闸的感觉非常舒服,变速车修出汽车的感觉,知足了

网友A:
来支持一下。艺多不压身,又多一样修车技能。

楼主:
   这个比火柴盒大些有限的3v电源,挺秀气的,上限是3.94V,下限是2.57V,可以很轻松的放在手掌心,小巧精致,是个不错的玩意,给一次性2032兑电,应该不会BOOM,应急冲18650,做初期阶段的灌电也没问题(至少不会过冲,等冲平衡了,再放在专门充电器上进行充满,负担没那么重,反正才区区15W,标称3A,干这活应该不错)

里边做工也可O可· 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哈哈。老兄这表,没在论坛换一块吗

网友C:
隔壁灵灵的车老哥啥时候过去修一修?回来再写篇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火柴盒大些有限的3v电源,挺秀气的,上限是3.94V,下限是2.57V,可以很轻松的放在手掌心,小巧精 ...

这电源挺精致的。话说老兄的车后轮还是得再调调,虽然碟刹普遍紧,但是不能光靠前刹啊

网友:
看来大家都挂念着灵灵的车啊

网友:
灵灵到底长啥样。

网友:
老哥行啊,这次阿姨买的车,修出感觉来了啊。

网友:
一看排插就知道是老司机!

网友:
哈哈哈哈收那么多榴莲也没人送个表啊,这表太惨了啊哈哈哈哈

网友:
变速车修出汽车的感觉,知足了

安逸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火柴盒大些有限的3v电源,挺秀气的,上限是3.94V,下限是2.57V,可以很轻松的放在手掌心,小巧精 ...

看来维修界的资源不好做了。

网友:
电源什么价?那入?

网友:
这块万用表已经被老张撸的蜕皮了!

网友:
前面好几位想上玲玲的车

网友:
明纬的电源不错,mos管散热片和外壳还贴了铁氟龙胶布啥意思?管子本身有绝缘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支持一下。艺多不压身,又多一样修车技能。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老兄这表,没在论坛换一块吗

至死放休这么好的表,换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壁灵灵的车老哥啥时候过去修一修?回来再写篇感受

人家经常借改锥,让她老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