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手机原装充电器+原装数据线,充电很快?杂牌充电器和充电线太慢?

楼主(2019-09-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手机,使用手机原装充电器+手机原装数据线 ,给手机充电时  很快。

如果使用  杂牌的手机充电器+杂牌的手机充电线,给手机充电时,时间很慢。这是为什么呢?
是手机充电器还是充电线的问题?

是因为,手机原装数据线是铜线,而杂牌的手机充电线是铝线的原因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估计是关于 快充协议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
充电电压,充电协议,线径大小材质都有关系

网友:
楼主都有一万m还问这问题

网友:
要根据品牌分析的。。。

两方面原因都有

网友:
曾经这个被这个问题困惑过  后来发现有一群手机充电头发烧友的存在   这些人整天讨论什么充电头 什么数据线 充电快 功率大  内阻小   还发明了USB 电压电流表  就是为了测  充电功率   杂牌山寨的充电头 功率不够的   现在的手机大部分都支持快充了   支持18w  24w等等大功率充电  杂牌  充电头5v 1A的功率是肯定不满足的  不够的  数据线也是一样的 不是铜和铝的问题  是有的数据线 充电那个两根线的 线径不够  不够粗所以不支持大电流    所以充电的快慢和 充电头和数据线 还有手机 支持的充电协议都有关系的  我怀疑楼主在卖萌   但是很难得遇见一个我这种小白了解一点的  必须回答一下

网友:
充电头功率有大小或虚标,还有就是数据数线径过小导致的线阻偏大,综下所述充电时间会增长

网友:
解剖过原装的数据线和垃圾数据线发现垃圾数据线除了线材品质之外原装线里面有电阻配置而垃圾线就没有,同样原装头里面4根线都有连接并且连有元件,那么垃圾线和充电头充电时只是单纯呆板的进行,而原装充电着是手机与充电头共同互动进行,所以会很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