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电视盒子换运存,要不要重新刷系统?

楼主(2019-09-04):
手机和电视盒子换运存,要不要重新刷系统?以前我看过的帖子好像不用直接换上去,换好就可以用了。不过我手上的那个电视盒子,本来是1g,拆了512m出来给k2p用,双贴的。然后电视盒子开不了机黑屏了。重新把那片东西装上去,开机也是黑屏,没有反应。电源灯也不亮,确认过其他部分没有问题。焊接也没有问题,没焊接前也没有短路。

网友A:
我的红米4高配版,更换运存就得重新刷机,因为运存跟闪存一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红米4高配版,更换运存就得重新刷机,因为运存跟闪存一体的。

你的红米4高配版用的是EMCP字库吧,安卓里面EMCP都是运存和储存封装在一个芯片里的。不知道UFS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运存 储存封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红米4高配版用的是EMCP字库吧,安卓里面EMCP都是运存和储存封装在一个芯片里的。不知道UFS的是不是也 ...

你的是一体的,我的电视盒子肯定是分开的。理论上不会导致开不了机,还是黑屏,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必须刷 否则可能导致不开机或者识别问题 电源灯都不亮 你是不是焊连锡短路或者板层焊炸了 不过如果电源灯也是受主控控制的话不亮也正常 因为固件可能已经部分丢失了

网友:
你要学就最好看教程视频 就是那种未经任何剪辑的 或者是付费购买的  现在网上修手机修电脑 修家电 都是剪辑的视频 很多都剪掉了大部分人看起来(枯燥乏味 技术性强 一些需要NDA的东西)的东西 最后几个小时的过程 剪成1分多钟到10分钟的短视频 发到一些平台
因为一般人看到专业性强的东西并不懂  就是看个热闹  也为了防止让能看懂的观看者学到自己的技术性的东西 免得没钱赚也容易被同行骂  再加上现在是快节奏的社会 短视频才最受欢迎

网友:
可能有dbt限制,有的盒子没有预制支持大运存的dbt

网友:
盒子应该要重新刷系统!(可能原来的只支持512MB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