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跑rdt之后为什么写入速度变快了。

楼主(2019-09-04):
没跑rdt之前写入速度基本上全程都是40MB/S左右,,跑RDT开卡之后写入速度达到280MB/S,但是跑过120G以后又掉回40MB/S,这个是什么原因。颗粒确实是TLC,单颗粒240G,无缓存。

网友:
触发了trim,你以前那种是没有trim掉速了

网友:
这么巨大的差异,不可能是RDT后的结果。估计是两次开卡的设置不一样,写入缓存没打开。

网友:
也写到159G处看看速度再说吧。

网友:
tlc闪存的固态吧,第一个图是跑出模拟slc缓存后的速度,第二个图是还在slc缓存里跑的速度,与rdt无关

网友:
第一张图应该是SLC Cache模式用完了,进入了真实状态

第二张图,才2.7GB,明显在SLC Cache模式

要看全盘后的平均速度...顺便提一下这个软件的BUG,计算剩余时间的算法需要改进

网友A:
要么是原来的盘写入量已经太大掉速,要么就是tlc盘,cache用完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原来的盘写入量已经太大掉速,要么就是tlc盘,cache用完掉速

确实是TLC颗粒,单颗粒240G,无缓存。。rdt之后跑过120G以后,又掉回40MB/S,,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能正常开卡的颗粒需要跑RD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TLC颗粒,单颗粒240G,无缓存。。rdt之后跑过120G以后,又掉回40MB/S,,不知道什么原因。 ...

合情合理,240g的应该是80g之后就掉吧,三分之一的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情合理,240g的应该是80g之后就掉吧,三分之一的cache

cache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