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录像机的硬盘突然咔咔咔敲盘。越敲越起劲!!!欠拆!

楼主(2019-09-04):
一开始咔滋~咔滋~
然后嗒嗒嗒嗒嗒嗒嗒
没断电,让它敲。
然后就咔嗒咔嗒咔嗒
再然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机关枪一样)

手机收到报错,硬盘问题

录像机已经不认盘了

两个录像机一起凑热闹

白色的出问题

打开,硬盘温度非常高!手都摸不得!我有两块同型号的硬盘,都是非常烫手的,不知道为什么

1tb

是那种古董很厚的重的要死盘

拆下来,背面看上去就是实心一样的

没记错的话就是SATA2

拆掉主板。上面的海绵都因为高温所以粘在上面了。

主板还是很大块的。不像现在的硬盘都三角形小小一块。

马牌主控。

海力士缓存。

st无刷驱动

再重新开机。

可以认盘了。不过怎么之前写入的数据全没了???

试一下自检

直接失败了。

拆开

撬半天不开

居然马达位置还有一个螺丝!!

打开

盘片没有磨损

多层盘片

磁头

磁臂

盘片

开电!!转的很快,离心力很强

诶?怎么磁头原地不动呢?一插电就只是在转,磁头没动。

装回去。

磁头能动了,也在读盘。也能认盘

录像也正常

不过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的录像文件都没掉了。。。。。

  没了。(实际半个小时之后,他自己又在敲,不鸟他了。后来干脆不转了)

网友A:
找个电压相同功率更大点的电源试试。失败的话找另一个好点的旧硬盘,确认没有重要文件空的等,先换上凑合用。楼主的硬盘如果能找到一样的电路板,换电路板试试。再不行可能是硬盘电机抱轴,磁头等硬件问题。

网友:
怎么主板都生锈了

网友:
这一打开,不报废也该报废了。

网友B:
这种硬盘在你打开的那一刹那,就注定报废了。为什么数据开盘要在比手术室还要干净上百倍甚至更高的无尘无菌环境下开盘?楼主没点数吗?
数据恢复有专门的软件和硬件来操作,像你这样折腾怕是硬盘里面原来的视频数据找不回来了。

网友:
07年的1t盘,怪不得标签这么怪异,当年价格不菲,而且还是绿盘,能用这么长时间相当厉害了,感觉问题可能出在磁头触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盘在你打开的那一刹那,就注定报废了。为什么数据开盘要在比手术室还要干净上百倍甚至更高的无尘无菌 ...

无尘就行了还无菌,你以为这是制药呢?无尘环境很容易就能实现,现在开盘都不是技术活了,有专门的机构培训从工具到原理简单的很

网友C:
敲盘的话应该是某个盘片刮花了,下次再敲盘LZ把盘片都拆开看看,我的就是最底下一个盘片刮花了。

网友:
算是这样了,我的都用了4年多,现在还一直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敲盘的话应该是某个盘片刮花了,下次再敲盘LZ把盘片都拆开看看,我的就是最底下一个盘片刮花了。 ...

不可能,除非你在无尘的环境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压相同功率更大点的电源试试。失败的话找另一个好点的旧硬盘,确认没有重要文件空的等,先换上凑合用 ...

电源不成问题的了,是亚能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盘在你打开的那一刹那,就注定报废了。为什么数据开盘要在比手术室还要干净上百倍甚至更高的无尘无菌 ...

都是报废的心态拆开的,不准备用的了

网友E:
我貌似看见一个小白盒子 是外网访问用的吧   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貌似看见一个小白盒子 是外网访问用的吧   好用吗

那只是一个小时钟。论坛之前有试用那个外网访问的,实际就是一个香橙派

网友F:
板子热,应该是电路的问题,不应该盲目拆硬盘,没有无尘环境,拆开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除非你在无尘的环境下进行

反正已经敲盘了,寿命不长了,录的视频也保存不了了。

网友:
我看到K2T,这个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热,应该是电路的问题,不应该盲目拆硬盘,没有无尘环境,拆开就废了。 ...

是整个盘发烫,不只是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不成问题的了,是亚能1.5a

你这1000000000000000000000%是电源坏了或者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报废的心态拆开的,不准备用的了

出不出?不要就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