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奇怪的SUNSBELL r7s双端陶瓷灯

楼主(2019-09-05):
几百个,十块钱一斤
先看下重量
一端,看到了胶带和废纸
拔出驱动,居然是胶带缠的,话说用热缩管套是不是好一点……
驱动特写,16w300ma
这个灯板居然是软的
12串8并,贴充电宝上正好
24v电压有点低了,不亮
没想到它的主体是个铝筒
改天有空了买几个180电机来改小电磨玩玩

网友A:
这货驱动真实惠,虽然看做工山寨风但真实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驱动真实惠,虽然看做工山寨风但真实惠啊!

这货价格也贵,某宝没有低于20的

网友B:
恒流源驱动看着不错,把能用的和故障的挑出来,故障的拆灯珠和好的元器件下来。

网友C:
一斤大概8个,一块多一个也不贵,好的话可以玩玩,驱动够良心的

网友D:
造型怪异(专用),做工山寨,驱动良心,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造型怪异(专用),做工山寨,驱动良心,可惜了。

投光灯用的,家里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斤大概8个,一块多一个也不贵,好的话可以玩玩,驱动够良心的

这样算,好像确实挺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驱动看着不错,把能用的和故障的挑出来,故障的拆灯珠和好的元器件下来。 ...

都是好的,没那个精力拆

网友C:
驱动貌似非隔离的?这个可以改家用啊,找块铝板裁好,把灯板贴上去,装到吸顶灯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貌似非隔离的?这个可以改家用啊,找块铝板裁好,把灯板贴上去,装到吸顶灯里面就行了 ...

也是哈,改天淘几个吸顶灯玩玩

网友:
控制电路不错,良心产品。

网友E:
专用产品哦,应该装到特定产品中,别的地方用。非隔离小心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用产品哦,应该装到特定产品中,别的地方用。非隔离小心触电。。。

双端灯,或者投影灯,一般都是工厂车间用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