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 元作 』我见过到最规整的消火栓!

楼主(2019-09-05):
『 元作 』我见过到最规整的消火栓!

       之前见过很多消火栓,水带是一卷的 ,放的也不规整,
这次见到这家的消火栓,眼目一新

感觉这样布置能以最快的时间,接通使用。

网友A:
折弯角度太大了,,使用时间会缩短吧

网友:
圆形的放地上一扯就散开了,实际使用不一定这种快

网友B:
我看消防队车上的都是卷成圆饼状的然后摞在一起 放在车上的一个隔间 用的时候一扔就展开成一条笔直的直线(估计没少练)

网友:
这好看是好看,但你拿出来的时候容易勾住东西的,拉的时候可能折在一起。另外,这消防栓只能两人以上使用,使用难度大。有的内置一组水管的,像家里水龙头一样,可以一人操作,然后再加上这个水带式的,那种是不够位置这样放的。

另外,这水带要定期拿出来松一下,不然老化得快,如果按这样放,收的时候难度增大,还不一定得到你图片上边的效果。

最后,能用消防栓救火的,基本上都受过培训,抛水带都有讲解,实际操作也不难,收起来也方便,占用位置也少。你见过实际操作,就知道用起来会比这个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消防队车上的都是卷成圆饼状的然后摞在一起 放在车上的一个隔间 用的时候一扔就展开成一条笔直的直线( ...

正常一个成年男人,练一两次就有这样的效果,其实很简单的。当然,消防员练的东西多得去,这应该是他们入门以备的吧。

网友D:
按我们这里消防来检查的话,不合格,要对折卷成卷,一抖就能立即摊开才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一个成年男人,练一两次就有这样的效果,其实很简单的。当然,消防员练的东西多得去,这应该是他们入 ...

我有次路过就是看见他们院里有个人 在指导一堆人不断地把水带卷好 扔出去 再卷好  好像是练肌肉记忆的样子
我也就看个热闹

网友:
平地上卷成卷便于一撒就开,但楼道内还是这样才便于拖拽着上下楼梯和拐弯抹角到室内。

网友:
水带是给消防队的用的,普通人还是用自救卷盘吧,没用过水带上来就用可能会打到jj

网友E:
不得不说,很多地方,都是空空的,更别说归整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它不规整?

网友:
在我们单位如果这样子考核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角度太大了,,使用时间会缩短吧

这些都是全新的没接触过水,不会老化那么快。   一旦用过这样放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说,很多地方,都是空空的,更别说归整了!

竟说大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我们这里消防来检查的话,不合格,要对折卷成卷,一抖就能立即摊开才是合格的。 ...

言之有理,就是这个理

网友:
消防带这样放消防通不过的,应该对折卷起来,使用的时候才能快速打开。

网友:
出水口能否出水都是问题

网友:
显然是没进行过消防培训的人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角度太大了,,使用时间会缩短吧

盘起来的更好。我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