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 『 元作 』路见磕头机!

楼主(2019-09-05):
『 元作 』路见磕头机。出门旅行,看到磕头机,很有意思。

茫茫草原,很多磕头机 。
磕头机也叫做抽油机,简单说就是把油从地下抽出来,它由驴头、游梁、支架和曲柄组成,能够到达地下1000多米深处,主要的工作原理就是连杆机构工作原理,通过抽油杆带动油泵柱塞上下反复运动,就像农村的老式压井一样,将底层的油抽出来,里面的井泵配合出油排油,用一次次的活塞运动将油吸入抽油杆并运送到地面,再用连同分离机进行油水的分离。
磕头机磕一次头赚的钱也跟油井的产能有关,假如地下油量充沛,高产井日产量原油约500吨,一个口径10cm的抽油机,按冲程公式计算,一次能抽出6升,磕一次头大概为17元左右。假如是石油资源匮乏的地区,日产油100到200吨,一次冲刺可能才抽0.86升左右,磕头一次大概赚个2.1元。
网上找两大图,看看全貌。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都是大单缸柴油机在突突的响吗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弄油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大单缸柴油机在突突的响吗

电动机的。

网友C:
这东西真笨重,好像几十年前就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机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真笨重,好像几十年前就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机器呢。 ...

这种活塞式抽油机比较经典,原理和以前用的活塞式压水井原理一样,可以调节配重的位置来平衡抽油杆的重量。油田上还有螺杆泵,履带式抽油机(原理应该也是活塞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弄油的机器

油田用的提油机。

网友:
我老家东营的,这种东西很多的,现在都是电动机带动的了,原先还真有柴油机带动的。关于产油量问题,500吨的日产已经非常高了,100多吨的也很厉害了,高产井都是自喷井,我我们村北边打出过一口高产井,日产120吨高压自喷,想象一下,油价高的时候年利润上亿啊。需要抽油机的日产几十吨也不错,还有日产几吨的,抽上来半油半水的。油水分离后真剩不下多少,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胜利油田关停了一些低产井。原先一个地方只打一口井,能抽几十年,我小时候村子南面打的井现在还在工作30多年了。打一口井的成本是很高的,东营的油井很深,4-5千米,一口井上千万的。现在的油井一个地方都是一排的十几口井,几年就抽完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塞式抽油机比较经典,原理和以前用的活塞式压水井原理一样,可以调节配重的位置来平衡抽油杆的重量 ...

履带式是舔。    利用原油的粘稠,贴在皮带表面,带上地面刮板清除,再送下去。

主要解决流动性差、地层深的原油的提取,对薄油层也可以很高效率。

网友:
这抽的都是地球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