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冷热箱

楼主(2019-09-05):
标签

开箱把手

像个保险柜

看看电路吧,半导体制冷片倒是很大,没拆,估计是两块
因为中间有螺丝,开关电源供电

接口及控制部分

散冷及散热风扇

哈哈,这玩意可以做个恒温箱吧

楼主:
我这帖子里没有任何敏感词,为什么也要审核啊

网友:
里面的东西和饮水机制冷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直接就是拿来主义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分冷面和热面吧。

网友:
恒温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分冷面和热面吧。

和电源正负极有关,改变极性冷热也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源正负极有关,改变极性冷热也交换。

哈哈,没错

网友:
我有个大家伙都没用,除了费电,转换效率太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帖子里没有任何敏感词,为什么也要审核啊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哈哈,我没提平安,我只说保险两个字了

网友:
可能保险柜这几个字?我来试试

网友D:
风扇太差了,换个台达AVC之类的大厂风扇吧

网友:
我觉得用来加热温水,或者当暖气还行,但制冷的效率比压缩机差多了。汽车里用的话,没有制冷液体相对安全点。

网友E:
哈哈好多这样的箱子,三十块一个, 还都做到了220伏和12伏双输入,我们用的时候一般把12伏的口贴上,免得不知道的把220伏电线直接插12伏口里就炸了吧。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太差了,换个台达AVC之类的大厂风扇吧

这东西本就是个低价货,对静音什么的也没要求,只要不挂就行,没必要用大厂货。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亙古至理

网友:
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用这做恒温箱的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好多这样的箱子,三十块一个, 还都做到了220伏和12伏双输入,我们用的时候一般把12伏的口贴上,免得不 ...

一个方的,一个8字口,220V的大一些插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