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inkpad w450 的超大电池拆机

楼主(2019-09-05):
一年前在某宝上心意一款笔记本电脑。

电脑还在使用中,电池用了一年半,从2018年一月份买入的一款二手笔记本电脑。电池在今年六月份突然就检测不到了,提示更换电池。再次安装在笔记本里面充电,一个小时以后,拔掉电源线,无法开机。预示着电池充不了电了。近乎废掉了。计划准备拆机,在拆客之家中,查看了大量的拆客帖子,都比较暴力,尝试着有没有一种比较和谐的方法来。结果尝试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我的耐心一点点的消磨掉了,但是我对其一睹其芳容的好奇感并没有减少。最后决定还是给它来些比较即爽快又干脆的方法吧。先用小刀将电池上面的标签从一角慢慢挑开,其里面的粘胶已经在老化了,轻松的就把标签揭掉了。

出粉色的大肚腩。能看见六个,估计后面还有三个。不多说了,开始上图。

网友:
我的笔记本好像才6个电芯

网友:
thinkpad 电池经常会出现一节电池完蛋,导致整个电池一冲就满,一用就掉电。拆下后其他电池都还足量,我攒了好几个八节快充充电宝。

网友:
电芯一拆开就被锁了吧?

网友:
我用的T550还行,4年下来损耗10%,因为我装了电量管理软件,充电阈值设置的是低于80充电,充到85停止

网友:
我的电池刚好相反。

2009年的戴尔笔记本,用到2012年左右带回老家,比较冷,回来后电池损耗从80%多直接掉到40%多。

然后就只能待机使用不到1小时,到2014年左右,待机只有20分钟了。

于是找了个软件修复,不知道什么原因出错了,重启后,电池容量从44WH变成400多WH了,从此放电电量不掉,一直99%,然后突然关机。

好处是使用时间又回到1.5小时左右;由此说明电池不行有时候是软件问题,是电池里面有定时器或计数器,告诉系统电池已经到时间了,降低了输出,以防充放电引起危害。

网友:
thinkpad电池是经常出现问题,有台thinkpad也挂了,现在电池充不进去了。

网友:
9节电芯,牛掰了啊,有没有测量一下各组电芯的电压差异呢

网友:
好像当时的电池容量比不够,只能通过增加电芯提高容量。如果是兼容电池好像有些保护板没有锁,不掉电压换过电芯的原装保护板也有锁,只是换电池有点技巧。

网友:
8.96Ah,看样子电池是3000mah一节的,这容量不小了

网友:
IBM的好像点电池一断开芯片就会锁死 还有计数器

楼主:
个人使用笔记本电脑对电池使用过程中的总结:笔记本长时间的使用就是电源与电池同时使用时,会对电池陆续的充电和放电,会造成笔记本电池的损耗:不适用笔记本电池应该经常的给电池充充电,预防电池组的电量亏损为零,就是电芯被锁,无法使用。还是在笔记本电池仓待着为好,不要等笔记本没有电了在充电。

网友:
个别坏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