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裸一个莫贝克SSD

楼主(2019-09-05):
没管住手,又去摸鱼了,摸到一只贝壳,还是没壳的
垃圾佬在闲鱼买6g内存条,老板送的一只坏固态(裸板无壳)。
到手后,发现4g是普通内存条,2g是纯ECC内存条,单独上主板试都是好的,但不能混插,有点小郁闷。
测试坏固态,居然能认盘,只是无法重新分区格式化错误,安全擦除一遍轻松搞定,等于白捡了一只固态,哈哈!

慧荣2258XT+4粒大S白片,型号PFG74 AR级,背面干干净净,无任何元件。

测试一下,全盘写入,居然不掉速,这是什么鬼?

网友A:
全盘200不错了,可能是没开SLC cache

网友B:
你这个测试方法不对,还是在slc缓存中,要用文件基准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200不错了,可能是没开SLC cache

TLC固态,不开SLC cache,是不可能有这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测试方法不对,还是在slc缓存中,要用文件基准测试

写入的120g还是在slc缓存中?slc缓存有能多大?装得下?
全盘写入当然用这个测试,文件基准是测试不同大小文件的读写性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盘200不错了,可能是没开SLC cache

大容量倒是可以,120g没有cache无论如何都跑不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入的120g还是在slc缓存中?slc缓存有能多大?装得下?
全盘写入当然用这个测试,文件基准是测试不同大 ...

这个基准测试填充的是可压缩数据,对于PS3111这样的主控会一直工作在开心模式,文件基准可选填充随机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入的120g还是在slc缓存中?slc缓存有能多大?装得下?
全盘写入当然用这个测试,文件基准是测试不同大 ...

有些测试,是全零写入,或数据可以被主控的算法进行压缩操作,最容易作弊的

你写随机数据或混合数据测试,就能见真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测试,是全零写入,或数据可以被主控的算法进行压缩操作,最容易作弊的

你写随机数据或混合数据测试 ...

谢谢楼上两位解答!有道理,很让人信服。
这货看来是全盘模拟SLC,40g跑完原形毕露。

网友:
我就说 mlc 不是白干的 tlc 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