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板子,哪位看一下能改一下程序

楼主(2019-09-05):
悬赏M币仅供娱乐,如果能改RMB价格单独聊,如果难度比较大就不考虑了。
板子功能: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3-12V
三块芯片 中间一块没有型号 其中一块是SYN500R 另一块是 L9110S
想改成按一下遥控器正转1S暂定7秒反转1秒。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能改,哪位能改您PM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单片机型号,改毛,起码画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单片机型号,改毛,起码画个原理图

不是特别懂,如果有需要可以寄实物过去

网友B:
你这是准备改门锁啊 ,,买个带限位的遥控板就好了

网友:
SYN500R是无线遥控接收的,L9110S是电机驱动的,中间没型号的估计是单片机

网友:
如果能改RMB价格单独聊,如果难度比较大就不考虑了

网友:
单片机需要换,改起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为啥不直接自己搞个模块呢

网友:
自己做一个接口呗,CD4017,10级,555定时大约1秒一个脉冲或者买成品晶振脉冲板提供时钟信号,连运费不到20就能搞定。想几秒就几秒。

网友:
单片机貌似stc15w104

网友:
改是可以改,再给你挂个单片机看你接受不接受

网友C:
如果可以把中间那个单片机换掉,改起来很容易。
如果不能换,修改的难度取决于运气了

网友:
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板子,哪位看一下能改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把中间那个单片机换掉,改起来很容易。
如果不能换,修改的难度取决于运气了
...

可以换掉自己个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准备改门锁啊 ,,买个带限位的遥控板就好了

内行,单独限位还是不行的

网友:
这很简单的,首先确定单片机型号,无法确定,就换单片机,

网友:
可以改。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行,单独限位还是不行的

有限位就行了 ,一个检测开锁一个检测关锁,再来个微动检测关门    不关门不上锁,比你那7秒还好,我已经用了好多年,其实你能把你的锁头图片上来更好给你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