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风扇不转了

楼主(2019-09-05):
新买的小风扇没用几次就坏了,现在是按一下转一下,不持续转,长按也不转,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用嘴吹一下再按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池问题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是扇页接触到外框了

网友A:
电池绕过驱动板直接连电机试试看,如果转动正常,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连接上充电线试一试看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绕过驱动板直接连电机试试看,如果转动正常,就是驱动板坏了

是驱动板坏了,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是驱动板坏了,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遇到同样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电机也就是马达最容易坏了。给女同事修过几个…

网友:
马达的刷片最容易坏了,现在东西质量真不行,买这种小风扇要买无刷的,就是台式机散热器上面那种风扇,用个几年都不容易坏。

网友:
有万用表吗?量量开关

网友:
检查一下板上Q1那个三极管一脚接电机供电的,那个是风扇启动的场效管,如果发热大好易烧坏的!~

网友:
10楼正解,电机电刷已经磨烂了。

网友B:
这个就是无刷的,可以试试,我用的不错

网友(2020-08-10):
驱动输出应该有个PWM脉宽输出MOS管吧,如果有示波器看下驱动输出MOS管的状态就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无刷的,可以试试,我用的不错

你这个可以立住不

网友:
修过一个,升压IC挂了,直接跳过升压直接接电池。

网友(2021-06-09):
这不就是精简版移动电源吗,开关,三极管,升压芯片,都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