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进来投个票,统计下,有多少人用脸试烙铁温度的

楼主(2019-09-05):
1,用脸
2,用手
3,用脚
4,用吊
5,我有数控不用试

,突然发现论坛没有投票功能嘛

楼主:
111,自己先来,必须靠脸上试下

网友:
这电烙铁不太好吧,最好是铁锅,烧红的那种,滋的一声响过,你会发现自己的声线还是很高的。:)

网友:
我有数控不用试

网友:
数控换头的时候不准.都是调高迅速焊好又调回“320度”.

网友:
我一般是用鼻子闻一下,有一次就烫到鼻子了,习惯了这种动作。

网友:
想起来我以前竟然也用鼻子闻过

网友:
用脸也是靠近鼻子感知红外热辐射嘛,一般用手就行了,先放上面感知一下温度,如果没有感觉一般温度还没上来,然后用手迅速摸一下

网友:
用脸的     紫薯布丁

网友:
用脸的   有一次朋友看到以为是用闻得,自己偷偷试了一下,把鼻子烫了

网友:
用脸的,很多很多年了。

网友:
我是放焊锡看融化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自己先来,必须靠脸上试下

貌似我知道了啥,脸皮厚,哈哈,开个玩笑,放鼻子附近感受下热浪,也有数显的在家用。

网友:
烫鼻子烫手+1

网友:
用鼻子多年

网友:
一般用鼻子和手

网友:
以前用鼻子,现在用616板的T12看指示灯

网友:
用白光之前,我是用上唇与鼻子之间的皮肤,感觉这片皮肤好像对温度特别敏感。现在不用了,看LED就可以了

网友:
用舌头,舌尖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