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熬夜拆了松下ez6220后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9-09-05):
  昨晚把之前发过帖的其中一只松下ez6220拆开了,这是第一次拆这个机器,因为正转正常,可是反转就哒哒不转,最后把上面卡簧区下来时,主轴包括自锁的两个小卡子,包括弹片都直接掉出来了,现在装上后 (要感谢论坛朋友的帖子,才能装回去)马达在转动,可是批头处无力,可以说不转动,拍图了,是我装的有问题吗?谢谢。下面上图。

然而目前手上的三个原镍镉电池都已经不行了,原装ez0220充电器2.4伏,有一个变压器正常使用,这种情况,电池最好的改装方式哪种好呢,平时不干活,只最求原汁原味,

还有一把ez6225单批,没电池和电池盒,也想听听大家的电池方案,

谢谢哈哈!

楼主:
忘啦问问大家 我这算干净吗,需要上油么?

网友A:
你所说的正转正常,是真的正常吗?能拧紧和拧松螺丝吗?在没有搞好电池的情况下,至少也要用电压合适,能提供大电流(大于10安)的外接电源来试机,否则拆来装去的只是徒劳而已。至于电池修理,应该是买些大小合适的镍镉或镍氢电池换上,这样既原汁原味又便宜省事。

网友B:
这个换单个铁锂就好

网友C:
太干净了。。得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正转正常,是真的正常吗?能拧紧和拧松螺丝吗?在没有搞好电池的情况下,至少也要用电压合适,能提 ...

马达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同电池放在另外一只批上是可以拧螺丝的不过一会没电,换了镍氢电池不能用目前我的ez0220充电器充了吧,那就换镍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单个铁锂就好

谢谢,铁锂换上以后要在买一个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干净了。。得上油

嗯嗯,我正找用什么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达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同电池放在另外一只批上是可以拧螺丝的不过一会没电,换了镍氢电池不能用目前我的 ...

镍氢与镍镉电池的满电电压有微小差别,但一般充电器是不区分的,只是镍氢电池的充电电流要大于镍镉电池,你如果有镍镉电池充电器,用它来充镍氢电池,只是嫌充电速度较慢,不会有其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与镍镉电池的满电电压有微小差别,但一般充电器是不区分的,只是镍氢电池的充电电流要大于镍镉电池, ...

谢谢,那我可以考虑下更换镍氢电池哦

网友D:
别乱动齿轮箱,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乱动齿轮箱,不好玩

因为有问题才动的时候我也不想呀…现在就是马达转批头不动 动起来也没劲……

网友E:
原装电机改铁锂比较合适,电压超的不多基本不影响,两种改法,1是直接用26650铁锂,分离电池盒上半截,只用下半截,接线参考坛子里的方法,2是用原来的电池盒改成可更换的18650,也有很多帖子参考

至于转动无力一般还是装配有问题,自己慢慢琢磨,不算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电机改铁锂比较合适,电压超的不多基本不影响,两种改法,1是直接用26650铁锂,分离电池盒上半截,只用 ...

谢谢,目前因为有原充电器,不确定是否可以充铁锂和镍氢电池,只能放弃容量,还是选择更换同样的镍镉电芯了

网友F:
上油用德国高温油太好用了。用普通机油电流大。换过德国油后电流小了。电池也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油用德国高温油太好用了。用普通机油电流大。换过德国油后电流小了。电池也耐用了。 ...

准备上摩力克塑料齿轮油,但是清楚里面的金属齿是否也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油用德国高温油太好用了。用普通机油电流大。换过德国油后电流小了。电池也耐用了。 ...

德国高温油说的是哪个?

网友F:
淘宝上的货。我是某个论坛找的卖家。只买了一小瓶(散买)。也可以加10凣20台了。真好用,找了好久才淘到的。

网友:
昆仑二硫化钼25元一袋,混点全合成摩托车机油或者全合成摩托齿轮油就可以了.

二硫化钼25元1kg,摩托齿轮油50一公斤,
这2个估计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了.

这种低俗电动工具要求一般不高,就这么玩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的货。我是某个论坛找的卖家。只买了一小瓶(散买)。也可以加10凣20台了。真好用,找了好久才淘到的。 ...

朋友,找谁买的,介绍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