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广数980MDc系统

楼主(2019-09-05):
玩了好几年雕刻机了,以前用USB CNC,后来换了USB的mach3,稳定性大幅提高,原来的型材机器也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了,前段时间收了个二手铸钢机器,500多kg重。
一顿折腾,原先配套的国产山寨系统,功能不够强大不能加刀库,所以,买了个广数980MDc,这个支持刀库,主轴是个BT30的电主轴,这些年实在是受够了手动换刀了。
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抽出时间造机,强电部分完工以后,昨晚开始接系统的轴脉冲,然后悲剧了,把这崭新的系统直接搞黑屏开不了机了。
轴接口有占用两个脚的VCC端口,说明书也不写明电压限制,也不写功能,原理图更是没有,就写个VCC就完事儿……
大概是时间紧任务重,完工心切,也没有测量端口上的电压,直接把这个VCC跟台达伺服的24V接到了一起,通电开机,跪……
不开机以后发现开关电源模块保护了,万用表测量5V对地短路了,这人为损坏,质保是肯定没有的了……所以拆开看看吧。也许简单故障自己能修。
修一下又得几百大洋,修不好几千大洋就打水漂了……内牛满面啊……
国产数控,真的是长路漫漫啊,广数这说明书,真的是写的不怎么样。含含糊糊不清不楚。轴接口端口定义有VCC,也不写明电压,输入输出方向,内部原理。
小日本的系统和伺服没怎么接触过,用的多的就是台达,台达的说明说,详细到令人发指,每个接口的定义,用法,注意事项,内部原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仅仅几个IO口的工作原理,接线方法,内部原理图,说明书就有七八页,脉冲输入的高低速区分,单端、差分输入,脉冲频率限制,电压限制,内部阻抗……需要知道的,不需要知道都写的明明白白,看完说明书就像看完教科书一样。一本小小的说明书,可见厂家之态度啊……
简单拆开看了看,做工还可以,用料也算厚道,差分驱动器,说明书写的是AM26LS31,拆开看到实际使用的是更高级的AM26C31,低功耗,低发热。
弄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第二天还得上班,所以没有仔细拍照,也没有自己拆解,就是大快拆开看看,各位看官将就一下。

网友A:
做工用料好啊 。。怎么不买套二手的LNC 呢?? 真喜欢 LNC 可改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用料好啊 。。怎么不买套二手的LNC 呢?? 真喜欢 LNC 可改系统   ...

当时没多想,就看了看广数,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国内的互相剽窃,谁敢写太详细啊。我是从这个方向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国内有些网站很是奇怪的 直接访问 页面简洁的不要不要的 产品介绍里 基本都是宣传用渲染图 粗略功能介绍没什么实际意义 即使下载PDF 也一样
但挂上V*N 用境外IP访问的时候 网站里多出不少东西 产品介绍里也没什么宣传用渲染图更加详细了 而且下载PDF后会发现 里面讲的面面俱到
真TM诡异 明明域名都一样 只是显示的语言不同了 却感觉在访问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互相剽窃,谁敢写太详细啊。我是从这个方向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有些网站很是奇怪的 直接访问 页面简洁的不要不要的 产品介绍里 基本都是宣传用渲染图 粗略功能介绍没 ...

防止别人剽窃吧,唉

楼主:
维修痕迹……

74HC14

AM26C31 四路差分驱动器

TBD62083APG 达林顿阵列驱动

这个应该是光耦,好多

这个电感…………

LVC16T245,16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TI的AM1808 ARM CPU 456MHz

altera 阿尔特拉,现在归属intel
cylone IV FPGA

显示板

网友D:
做这个工业的东西,同行仿制要保密,三方机构维护技术要保密,价格竞标要保密……总之太多的东西限制了,只有用一句话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不谈其他因素,在技术这条道路上没有捷径,浮躁的互联网社会,还是欠缺那么一份脚踏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个工业的东西,同行仿制要保密,三方机构维护技术要保密,价格竞标要保密……总之太多的东西限制了,只 ...

十分赞同,在技术这条道路上真的没有捷径

网友:
有些公司就是有点操蛋

网友E(2019-11-05):
我现在用并口+mach3,也很稳定,也自动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并口+mach3,也很稳定,也自动换刀

mach3用了好几年了,1000多的板,稳定性挺好的,但是还是遇到过一些问题,

网友(2020-11-10):
修一下又得几百大洋,修不好几千大洋就打水漂了……内牛满面啊…
980mdc还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2022-11-04):
这做工算很不错了,对于国产的东西来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