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推荐行车记录仪 老司机们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2019-09-05):
如题,给推荐一两款行车记录仪吧,新手上路,总是怕被别车,加塞,搞出事情了,百口难辩,懒得去理论了。

有人给我推荐了70迈pro, 看了下介绍和人家用过以后上传的视频,清晰度很好, 就是没有后摄, 我想要前后双录的,各位给推荐下,(带不带GPS 音乐播放没啥关系,毕竟主要功能要很OK),
谢谢各位,烟撒起,在万州的,我请吃火锅

网友A:
后摄没必要,后面大多数都是追尾的,后车全责

网友B:
360 吧  用了快4年还没有坏  内存卡买个高速的  好点的 不要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摄没必要,后面大多数都是追尾的,后车全责

怕的是停车的时候, 人家倒车,给你屁股来一下, 然后,人家跑了,如果有摄像头就不担心这个事了,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 吧  用了快4年还没有坏  内存卡买个高速的  好点的 不要求大!

360的哪款? 前后双录的?

网友C:
我也觉得后录没啥必要,我用的360的G600,目前用着还行,清晰度也可以,就是自带的电子狗功能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后录没啥必要,我用的360的G600,目前用着还行,清晰度也可以,就是自带的电子狗功能是鸡肋。 ...

后录没必要? 要是你停车,遇到新手, 女司机,或者喝醉酒的,后面给你撞了,蹭了, 人家跑了,该咋搞?

网友D:
人在车上,后车也跑不了,人不在车上,断电了也不录像了,所以后录作用真不大!

网友:
最好多配个电源,车在外面时可以24小时不间断录像,会有点用,上周,在停车场前保险杠都被擦了,都不知道是谁,不过就算录下了,事不大也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在车上,后车也跑不了,人不在车上,断电了也不录像了,所以后录作用真不大! ...

好多几十块钱敢卖的都停车监控的啊,难道这个功能是个鸡肋,没啥用处?

网友:
停车监控,短时间还好,长时间停车,电瓶够呛,最好独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 吧  用了快4年还没有坏  内存卡买个高速的  好点的 不要求大!

现在360出来新款了  我几年前买的那 这个 刚出来的  就是小正方形那种的   200多好像

网友E:
直接改了360度全景,带监控就好,不要买什么记录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了360度全景,带监控就好,不要买什么记录仪的

什么型号, 给下具体型号,我去看看介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 给下具体型号,我去看看介绍

直接找改装店问就是了,这对人家来说小意思,当地有改装店,找某宝也行就搜索 360全景影像带监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改装店问就是了,这对人家来说小意思,当地有改装店,找某宝也行就搜索 360全景影像带监控,就好了 ...

改装店的贵啊, 修车子, 只要不抬发动机,其他的我自己能搞定, 想自己买来,自己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录没必要? 要是你停车,遇到新手, 女司机,或者喝醉酒的,后面给你撞了,蹭了, 人家跑了,该咋搞? ...

你要这样担心的话建议你还是去装360度全景摄像头带监控的,不然你侧方位停车,侧面也会被蹭的,光靠前后不够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人在车上,后车也跑不了,人不在车上,断电了也不录像了,所以后录作用真不大! ...

如果真有这个需要可以选择带监控功能的,电路接在常电接点,摄像头自动休眠,拍摄范围内有车人移动会自动激活,不过,对电瓶是个考验,尤其是前后双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有这个需要可以选择带监控功能的,电路接在常电接点,摄像头自动休眠,拍摄范围内有车人移动会自动 ...

是的,必须装独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