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畅享8plus不断重启,请教问题所在

楼主(2019-09-05):
我同桌的手机,昨天一早来学校就失去高光了,据说是早上的时候不停重启提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他犹豫了一会就恢复了,抛弃了数据恢复了出厂设置,没想到还有账户锁,然后我就要过来修了,折腾了一晚上加一中午解了锁,但是非常卡,开机卡打开应用也卡,还不停重启,恢复了系统和更新系统也这样,更新了还更卡,怀疑是闪存或者缓存有问题,坛友有什么看法吗?现在手机已经被要回去了,准备拿去维修店(同桌死宅,非常喜欢肝游戏,一天不玩会死的)维修店肯定坑,但是我技术不咋地没能解决。。。。

恢复出厂设置(没啥用)

工厂级还行,账户锁清不了

后面淘宝教程解锁了开机卡准备更新

多次更新之后非常诡异,已经变成英文界面了

前面想fastboot刷机啥的,有BL锁不行

HUAJI

比工厂级低,然而还是不行

这是最后解锁进界面了,我以为好了装几个应用就开始疯狂重启不能开机了,唉

最后睡觉的时候尝试恢复还是不行,不折腾了,因为还要明天上课(2019.9.5凌晨00:15)

网友A:
是不是中了手机病毒?或者是恶意软件,流氓软件,
如果是硬件儿的话,是不是开机开关?或者音量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了手机病毒?或者是恶意软件,流氓软件,
如果是硬件儿的话,是不是开机开关?或者音量键坏了, ...

据说是前几天天给他弟玩重启过然后没去管第二天一起来就这样了,音量+用不了,应该没有病毒

网友:
我拿我的荣耀7救砖来说说,荣耀7是刷系统刷死的。手机是解锁的,刷了中文REC,卡刷root过的精简包,但是不能使用银行APP,所以刷回了官方包,在重启后进入了软件优化界面后没管,忘了插充电器,结果没有完成任务就自动断电了,结果就死了,重启卡住无限循环,用尽18般兵器还是不行,最后下载了官方包,用华为的解包工具提出boot.img,cust.img,recovery.img,system.img这四个文件,用刷机工具在机器人模式下刷机,成功启动,但是版本显示是错误的。拨打*#*#2846579#*#*,进入工程模式,查看组件,发现问题出在了cust.img上了,也就是说刷机时cust镜像没有正确写入。关机进入华为恢复模式连接WiFi下载最新镜像后刷机半路出错,再次变砖,于是重新用刷机工具刷boot,cust,recovery,system四个镜像,至少可以进入系统对吧。然后苦思冥想后关机,连接数据线进入机器人模式【fastboot】,改用adb命令行单独刷入cust,重启后进入系统版本显示正常了,进入工程模式查看组件正常,然后关机重启进入华为恢复模式,连接WiFi,下载最新版本救砖,重启正常,关机进入工厂级恢复模式进行双清,重启正常,关机进入华为恢复模式再次连接WiFi下载安装系统,重启正常。
总结一下,双清或恢复系统或更新系统不能半途退出,否则变装。使用了很多刷机软件,在fastboot模式下都不能正确清除并刷入cust,导致启动卡死,无限循环。使用ADB命令行才能真正刷入cust镜像。cust,root,recovery,system这四个镜像必需源自同一固件包。

网友B:
我的7X也是这样打着游戏突然重启 然后就........ 无论干啥 都重启 在保就不自己折腾了 带着发*和**卡送到售后了 接上电脑运行了个啥软件看着好像是啥测试工具 还带刷机功能 测试都没跑完 就停止了 那人看了眼弹窗就说我这个手机要返厂
EMMMMM 这套路不对啊 众所周知的付费换主板环节呢????
目前仍在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7X也是这样打着游戏突然重启 然后就........ 无论干啥 都重启 在保就不自己折腾了 带着发*和**卡送到售 ...

我同学的拿去维修店修了两次无果,现在还是重启,主板故障的几率非常大,明天弄来拆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学的拿去维修店修了两次无果,现在还是重启,主板故障的几率非常大,明天弄来拆机试试 ...

那人跟我说是啥虚焊了(那人口音太重 我没听出来) 要返厂
我看别人的贴都是说换主板 怎么到我这就要求返厂了。。。
还好我还有个nova3I

网友B:
打游戏能打虚焊我也是醉了 (虽然玩的时候确实挺热 尤其边充边玩的时候)
华为客服指定的授权维修店 不能换主板? 必须返厂我 ...... 好吧 我不能理解 但我遵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游戏能打虚焊我也是醉了 (虽然玩的时候确实挺热 尤其边充边玩的时候)
华为客服指定的授权维修店 不能换 ...

没保修的话如果真的虚焊的话我觉得自己都可以搞定,我们这指定授权都没法搞定,但是自己折腾说不定可以,就是没有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保修的话如果真的虚焊的话我觉得自己都可以搞定,我们这指定授权都没法搞定,但是自己折腾说不定可以, ...

我只要等手机修好返回去那家授权店 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去授权店缴一些杂费 我现在手里的是收据不是发* 发*要等我付款后才给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保修的话如果真的虚焊的话我觉得自己都可以搞定,我们这指定授权都没法搞定,但是自己折腾说不定可以, ...

其实我感觉在怎么热也不应该虚焊的 因为虽然热 但也不是那种烫手的热
我那7X是进桌面后过一会重启 让我双清 后来就是直接无限循环 工厂模式卡安装  如果接入USB或充电器手机发热严重(真烫手了)
  我比较奇怪的是那人用的那个测试程序 明明有系统恢复功能 为啥不直接给我刷机试试呢看完那个错误信息直接就说必须要返厂 我同意之后他就给我开了个收据让我回去等5-15个工作日
刚才来电话说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还说我电池也可能存在问题  重启是因为主板检测电池不正常 我已经同意继续维修了
这个错字啊 改了一个又发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感觉在怎么热也不应该虚焊的 因为虽然热 但也不是那种烫手的热
我那7X是进桌面后过一会重启 让我 ...

哈哈,打那么长字辛苦了,如果发热严重那应该就是有ic损坏了,你当时应该给他说恢复试试,我感觉应该没什么用处,毕竟都说会发热严重了,如果返厂维修费不高还行,几百维修费我觉得换新的得了或者弄个二手主板换回去,我同学的手机今天没拿到,又送去修了,怕是要返厂,如果拿过来拆开看看也说不定可以确定问题将其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打那么长字辛苦了,如果发热严重那应该就是有ic损坏了,你当时应该给他说恢复试试,我感觉应该没什 ...

换主板免费的 但如果换电池就.......我电池已经不在保修范围了  我说的杂费总共加起来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免费的 但如果换电池就.......我电池已经不在保修范围了  我说的杂费总共加起来100左右 ...

哦,这样啊,华为返厂换主板原来是免费的,我同学手机已经返厂了,但是保修过了,不晓得会不会另外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华为返厂换主板原来是免费的,我同学手机已经返厂了,但是保修过了,不晓得会不会另外收费 ...

不是所有都免费的 那条件还是很SB的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别傻傻的实话实说 因为很多看似合理的操作 都会导致保修失效  再一个我主板在免费保修期内  如果换电池还真的得花上几百块 但实际上我7X还是打折买的   要是修电池的话真的就是 豆腐盘成肉价钱了

他们说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是大电源还是小电源没说  手机还没信呢 不知道是还在工厂还是在往回发  我送到客服指定的店 按客服说的带了购买发piao 本机 3包凭证 还有那个4个一联的白色条码贴纸 还有贴在机器背部那个进网许可证条码 银灰色的小条码贴纸  尤其是发piao不能没 丢了就凉凉只能付费维修了 我是实体店买的 网店的电子发票 能查到就没事 不用非得去有关部门转成纸质的
另外注意
破解过 ROOT 如使用KING ROOT或者使用过360等类似会自动破解和获取root权限的软件   强刷过第三方系统 已及第三方硬件锁也会失去主板保修服务 够SB吧 刷软件会导致硬件失去保修

另外我说的杂费 主要是因为我选择加急的原因 如果是跟着售后点每月定期的邮寄 走保修流程是不收费的 完全免费 但是会出现个问题运转周期内 撞上国庆 工厂放假 。。。。。。。
还有希望你那同学千万别遇到那些遍地开花的假冒授权服务点 这些去假店被坑蒙的不在少数 钱花了 手机还越修越坏 而且连官方售后付费服务都没得了 这也是网上骂声一片的原因

楼主:
咳,那麻烦,我同学还拼命要我去买华为呢,看来是用不起了,各自限制简直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