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滴495胶水解救微软(Microsoft) 无线便携鼠标900

楼主(2019-09-05):
同事的微软(Microsoft) 无线便携鼠标900, 无法使用。检查后怀疑是接收器的问题

撬松侧面2个卡扣和侧面的2个卡扣

抽出USB口的铁框

发现是USB接头内的舌头塑料断裂,插入后,电路板得不得支撑被压得翘起,触点就接触不到。

一滴495胶水上去,简单粗暴就解决了。

网友A:
495胶水这么好?不会覆盖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5胶水这么好?不会覆盖触点?

类似502,但我用的495放的时间长了,已经比较粘稠。不会覆盖触点

网友:
厉害了,屌爆了。

网友B:
瞬干胶?不会污染触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干胶?不会污染触点么?

放的时间长,像液体胶一样缓慢流动的了

网友:
小心有腐蚀性

网友(2020-03-14):
接收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