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故障

楼主(2019-09-05):
麻烦问下各位老哥,电动车一会一会的自己掉电压又自己恢复是什么原因,电瓶新换一个多月,前几天有一次涉水挺深的,还有前阵子负极线烧了换了根,原负极线看三平方当时手里没有拿两根1.5并上,这两天车子充点电后跑十来公里没事过后就会有间接性掉电压自动恢复

楼主:
第一次发帖,各位老哥麻烦了

网友:
检查电机轴承,用手转动后轮,看阻力是否过大,是否有扫堂现象
检查控制器是否进水

网友:
电动车刹车开关  有可能  或者手把 有问题   掉电时 指示灯 都亮吗   这种掉点情况 我之前的车子就是手把里面那个3只脚的断线了 偶尔接触到 我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针对目前控制器普通版本和标准版本需要对相序给出常规接法 (智能自学习版本 无需对相序) , 无刷电机为3相6拍控制,因此3根霍尔状态对应3根电机线6种 输出状态,不同组合有36种接法,其中有6种接法能让电机运转正常,且这6种接 法里有3种接法是正转另3种接法是反转。
所以我们有必要掌握接线规则。
一:首先我们得让电机正常转起来,通常是霍尔插头直接插上,调整电机线。 以下给出6种规律接法,必定有1种能让电机运转正常
1》电机线蓝色对控制器蓝色 电机线绿色对控制器绿色 电机线黄色对控制器黄 色
2》电机线蓝色对控制器蓝色 电机线绿色对控制器黄色 电机线黄色对控制器绿 色
3》电机线黄色对控制器黄色 电机线蓝色对控制器绿色 电机线绿色对控制器蓝 色
4》电机线绿色对控制器绿色 电机线蓝色对控制器黄色 电机线黄色对控制器蓝 色
5》电机线蓝色对控制器黄色 电机线黄色对控制器绿色 电机线绿色对控制器蓝 色
6》电机线黄色对控制器蓝色 电机线蓝色对控制器绿色 电机线绿色对控制器黄 色
总结以上规律我们可以编出一套顺口溜方便记忆

一般控制器是放在上方的,电机是放在下方的,我们可以这么记忆
1》颜色对颜色
2》蓝对蓝,其它2色对调
3》黄对黄,其它2色对调
4》绿对绿,其它2色对调
5》上蓝对下黄,其它2色对调
6》上黄对下蓝,其它2色对调

霍尔有正有反,说明该电机是60°相位角,没有正反就是120°相位角。你可按 原样放入(可稍稍用502瞬间胶固定)将三个霍尔的正极和负极分别并联后与电 机引出线中细的红、黑线相连焊接(注意绝缘)将三个霍尔的信号线分别与电机 引出线中细的黄、绿,蓝线相连焊接(注意绝缘)。
二:以上接法能让电机运转正常,但不一定是正转,如果你要调成正转可将电机 线 A 相 C 相对调,霍尔线 A 相 B 相对调。
无刷电机相角的判断
无刷电机的相角是无刷电机的相位代数角的简称, 指无刷电机各线圈在一个 通电周期里面线圈内部电流方向改变的角度。 电动车用无刷电机常见的相位代数 角有120°与60°两种。

□ 观察霍耳元件安装空间位置判断无刷电机的相角
120°和60°两种相角电机的霍耳元件安装空间位置不一样。
□ 测量霍耳真值信号判断无刷电机的相角
在此需要先说明一下的是什么叫无刷电机的磁拉力角.无刷电机的磁钢数量 一般是12片、16片或18片,其对应的定子槽数是36槽、48槽或54槽。电机在静止 状态时, 转子磁钢的磁力线有沿磁阻最小方向行走的特性,因此转子磁钢所停顿 的位置恰好为定子槽凸极的位置。磁钢不会停在定子槽心的位置,这样转子与定 子的相对位置只有36种、 48种或54种这有限的几个位置。因此无刷电机的最小磁 拉力角就是360/36°、360/48°或360/54°。
无刷电机的霍耳元件有5根引线,分别是霍耳元件的公共电源正极、公共电 源负极、A 相霍耳输出、B 相霍耳输出和 C 相霍耳输出。我们可以利用无刷控制 器(60°或120°)的5根霍耳引线,将无刷电机霍耳元件引线的正负电源接好, 将其余 A、 B、 C 三个相位传感器的引线, 任意接在控制器霍耳信号引线的引线上。 接通控制器电源,由控制器给霍耳元件供电,就可以检测到无刷电机的相角了。 方法如下:用万用表的+20V 直流电压挡,并将黑表笔接地线,红表笔分别测量 三个引线的电压情况,记录下3根引线的高低电压。轻微转动电机,让电机转过 一个最小磁拉力角度,再次测量并记录下 3根引线的高低电压,如此测量记录 6 次。我们用1表示高电位,用0表示低电位,那么——
如果是60°无刷电机,连续转动6个最小磁拉力角度,则测量出的霍耳真值 信号应该是:100、110、111、011、001、000。调整三个霍耳元件引线的引脚顺 精彩文档 实用标准文案 序,让真值的信号严格按照上面的真值顺序变化,这样对于60°无刷电机的 A、 B、C 三个相位就判断出来了。

如果是120°无刷电机, 连续转动6个最小磁拉力角度,测量出的霍耳真值信 号应该是按照100、110、010、011、001、101的规律变化,这样霍耳元件引线的 通电相序就判断出来了。

分析60°与120°无刷电机霍耳真值信号,可以发现它们的第一个状态都是 100,第二个状态都是110,我们可以认为100状态的1代表电机的 A 相线,110状 态中第二个1代表 B 相线, 剩下的一个引线就是 C 相霍耳引线了。需要说明的是, 此时还不能判定100真值就是代表了120°无刷电机的 A、B、C 相位(可能是 B、 C、A 或 C、A、B) 。只是在维修实践当中,我们只需要知道120°无刷电机的相序 就可以了。
无刷电机的接线方法
无刷电机的线圈引线有3根,霍耳引线有5根,这8根引线必须和控制器相应 引线一一对应,否则电机不能正常转动。
一般讲来,60°和120°相角的无刷电机,需要由与之相对应的60°和120° 相角的无刷电机控制器来驱动, 两种相角的控制器不能直接互换。60°相角的无 刷电机与60°相角控制器相连的8根线的正确接线有两种,一种正转,一种反转。
因为对于120°相角的无刷电机,通过调整线圈引线的相序和霍耳引线的相 序,电机与控制器相连的8根线的正确接线可以有6种,其中3种接法电机正转, 另外3种接法电机反转。
如果无刷电机反转, 表明无刷控制器与无刷电机的相角是匹配的,我们可以 这样来调整电机的转向: 将无刷电机与无刷控制器的霍耳引线的 A、C 交换接线; 同时将无刷电机与无刷控制器的主相线 A、B 交换接线。
注: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智能无刷控制器,这种智能无刷控制器具有自动识别电机相角的功能,能同时实现60°和120°两种相角的无刷电机的驱动。
自学习程序操作步骤 如下:
1》其它线束全部接好(包括电源,电机,霍尔,转把)后,关闭电门锁。
2》将自学习口(Q 孔)对地,我们一般在该孔上焊上棕色对地对插头。
3》开启电门锁后系统开始识别学习过程,该过程一般在1秒到5秒之间,最长 不超过5秒,识别过程中可能出现电机异响或颤抖震动现象属于正常现象,这是 系统在试探性的进行接线, 识别完成后电机将持续运转演示给您看学习结果,如 果此时电机反向运转的话您可以捏一下刹车,系统会立即自动调整到正转方向。 一切都完成后请一定将 Q 孔的棕色学习线对插口拔下来后关闭电门锁。
4》重启电门锁后就可以转动转把运行了。

注意: 不插学习对插口的后通电是不会自学习的;反之学习完成后忘记拔掉对插 口的话每次通电都会进入自学习状态。 进行自学习前请将车架支起以免车子划倒,车架支起后不要带任何负载。

网友:
检查电瓶与车子的连接线  之前我的车子就是连接线接触不良 供电断断续续的

网友(2019-10-20):
看把手电门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找个负载或把刹车断电线断开,把机械刹车当负载启动边抱刹观察电池带载能力是否通过,如果没断大致判定电池短时间内放电没问题,如果在抱刹过程边观察主线温度和压降可以判定是是否有问题,一般电池问题的会多一些,你新的电池可以找卖家处理。控制出现此类问题的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