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车载小气泵

楼主(2019-09-05):
电机就不拆了没啥两头有轴承

网友:
简单而实用。

网友:
就不知道能用几次,买车险送的现在还在吃灰中,用了一次,没戏了

网友:
车载充气泵一般电机卡死不转的故障多,之前有一个只要一充气转一会就停了,后面拆下用开关电源接电机也是,不过胡乱敲了几下轴承又好了,现在想来是电机长期负荷运转,轴承偏了

网友(2020-03-13):
全金属 做工不错哦

网友:
同款全金属,暂时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