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丝印3401 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9-09-05):
请问三极管上丝印3401是什么管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好像是PMOS管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p-mos外,还有这个:霍尔元件MT3401A-A丝印3401 TO-92S封装

楼主:
我这边是贴片三脚,是液晶电视驱动板LVDS输出脚脚12V电源端,三极管2脚12V   3脚无电压,1脚无电压,按开机按钮,1脚12伏,3脚还是无电压,至逻辑板无12伏电压

网友:
不知道是啥原件,按丝印上淘宝搜,大多能找到

网友:
液晶屏逻辑板供电管子AO3401,淘宝多的很。

网友(2024-02-26):
AO3401A 丝印X1 SOT-23 P沟道 -30V/-4A 贴片MOSFET(场 ...

网友:
AO3401A丝印3401

网友:
3401贴片塑封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