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DIY 12伏电洛铁!!!(论坛首发)

楼主(2019-09-05):
DIY 12伏电洛铁!!!!!!!!!
(论坛首发,求M币打赏,5个不嫌少)

(论坛首发,求M币打赏,5个不嫌少)

(论坛首发,求M币打赏,5个不嫌少)

网友:
可以可以,学到了

网友:
还以为是要做个感应的 万万没想到缠的只是普通电阻丝

网友:
哈哈,我的电烙铁芯就是用6平方的线弄的

网友:
二楼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936烙铁直接接12V,加温慢点也能用

网友B:
二楼发了个“白板”,厉害

网友:
看来电可以少耗点

楼主:
牛啊,发白板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烙铁直接接12V,加温慢点也能用

等以后有闲心再搞个试试看。
已经买了黄花60瓦内热电洛铁了

网友C:
谢谢分享,哈哈估计铜芯很快就氧化了

网友:
铜芯肯定很快就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哈哈估计铜芯很快就氧化了

不用铜芯用什么芯???用钢棒吗?

网友:
居然还是外热式的,整得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铜芯用什么芯???用钢棒吗?

哈哈哈,没啥特别耐氧化腐蚀的好材料做烙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铜芯用什么芯???用钢棒吗?

试试黄铜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没啥特别耐氧化腐蚀的好材料做烙铁芯

3-4mm粗的铁钉。耐用,反正生锈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发了个“白板”,厉害

字体颜色改成白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