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D打印读卡器外壳,十足的80年代工业风

楼主(2019-09-05):
读卡器是优越者的,USB3.0接口,买了也有快4年多了,
当时12.9买的,在当时,这个价格在USB3.0的读卡器里也还算值吧。便宜的之下,自身的缺点也有不少

这个壳子估计是回收的那种塑料做的,很脆,刚买回来用,就把盖子捏碎了,用了没多久外壳基本烂完,
主控满负荷读写时温度比较高,掉速严重,甚至很多人都以为它实际只有USB2.0的速度
也没有指示灯,

之前我还写过一篇这个读卡器的帖子,加了个散热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6248

最近老王不是在和同事组装3D打印机么,这一套很丑的外壳是测试新打印机的时候打的

精度没有我买现成的那台打印机好,但比起刚装好那时候好的多了

格子粗了点点

凹槽那些还行

本体,这个读卡器可以读microSD、SD、miniSD三种卡
但只有两个卡槽,SD和miniSD是二合一的那种,样子看起来很奇怪

装上去就是这效果

原来的指示灯是贴片的,我换成这种灯珠的了

绿色不够亮,继续换.....

红色还行

这么拍出来感觉有点像电木的,哈哈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还很小,家里电风扇的插头就是这种风格

装回去,边缘粘一些环氧树脂AB胶

OK了

小测一下读写速度看看

网友A:
重点是一个读卡器芯片读读写写存储卡而已,用得上那么高大的铝制散热片吗?玩电脑20多年直到今天看到这篇贴子才算开了眼界。

网友B:
没曾想,打卡器也需要打磨加强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一个读卡器芯片读读写写存储卡而已,用得上那么高大的铝制散热片吗?玩电脑20多年直到今天看到这篇贴 ...

上面都说了,这是3.0的读卡器,速度比2.0的快的多,但在满速的读写的时候主控温度也会高很多,有多高,我曾经尝试过把手指放在正在工作的芯片上,坚持不了3秒,再放久一点可能会烫出泡来。

温度高不是件好事,后期会掉速很严重,可能3个G的前面70+MB,到最后变成几KB.创惟主控方案的读卡器都有这个问题,但大部分的是金属外壳的,像金士顿G4那种,在上面做散热片只是下下策,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还有,什么事别扯:哎呀,我玩XXX多少年了。很烦的,你玩电脑20多年。不代表你玩存储产品、玩手机就有我玩的久
论坛那些大佬比我玩的还久的我都不敢在他们面前这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曾想,打卡器也需要打磨加强散热了

在存储产品上做散热又不稀奇,3.0的优盘、读卡器刚出来没多久就有坛友,那还是N年前开始的,
给主控改散热降温,稳定读写速度,有些容易突然掉盘的主控,用着也更稳一些
(成绩相当的好看),我玩的还算晚的,第一次加散热还是论坛出的这个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存储产品上做散热又不稀奇,3.0的优盘、读卡器刚出来没多久就有坛友,那还是N年前开始的,
给主控改散热 ...

从没自己花钱买存储产品,坏了就让单位里买。坏了才有新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没自己花钱买存储产品,坏了就让单位里买。坏了才有新的用

单位其实发了一个128G的雷克沙U盘给我,我嫌弃是大S颗粒的,用的很少。
如果算上SSD和HDD的话,我花在存储产品上的钱都有好几万了,主要的都是我自己用,只能自己掏钱,遇到有便宜的还行的我都会撸一个玩玩。读卡器我有好几个了,论坛的几次读卡器评测我还报名了,就成功参加了一次。得的那个读卡器性能是今天我拆的这个的两倍

网友:
这也装散热片了

网友:
谢谢分享,老王啥都会,又搞上打印了哈哈

网友:
目测打印时有翘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