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实达少见的机型,BP-780K打印机,不知有多少元件是国产的?

楼主(2019-09-05):
如题,传感器检测不到纸,不过还挺不好买。

网友:
一般是光电开关做缺纸传感器,拆开测试发射接收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是光路脏堵或者挡光片有问题

网友A:
刚遇到台得力的针式打印机,USB插到电脑上没有任何反映,装驱动也不能发现机器 ,不知道是不是坏掉了,还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遇到台得力的针式打印机,USB插到电脑上没有任何反映,装驱动也不能发现机器 ,不知道是不是坏掉了,还是 ...

针式打印机没什么与众不同,是机器坏掉了。
只有部分喷墨打印机才有不能发现机器的可能(识别成一个USB输入输出设备)

网友:
针式打印机最关键昂贵的部件就是打印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针式打印机没什么与众不同,是机器坏掉了。
只有部分喷墨打印机才有不能发现机器的可能(识别成一个USB输 ...

后来也思考了一下,应该是坏掉了,还连带把电脑也搞坏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移动打印机,接好数据线,别人插打印机电源
结果造成跳电,推上电后电脑开不了机了,造成连在电脑上的另外一台打印机也开机无反映了;

估计他插头零线插到火线里了,只能这么理解了,事故造成三台故障
1 连接头打印机的电脑;
2 连着电脑上的另外一台打印机;
3 本台针式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来也思考了一下,应该是坏掉了,还连带把电脑也搞坏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移动打印机,接好数据线, ...

针式打印机大多是内置电源,外面就一条普通的电源线,不管你怎么插都没关系。

如果导致电脑主机都坏了,那也太悲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针式打印机大多是内置电源,外面就一条普通的电源线,不管你怎么插都没关系。

如果导致电脑主机都坏了, ...

事实就是这么悲催,应该是通过USB击穿电脑主板了,然后通过主板USB击坏另外一台打印机,
想来想去就是这么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就是这么悲催,应该是通过USB击穿电脑主板了,然后通过主板USB击坏另外一台打印机,
想来想去就是这 ...

如果地线没有接好,是容易烧毁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