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rs550电机碳刷寿命大概有多久?

楼主(2019-09-05):
用配有550电机的起子干活,每天用5小时来计算,碳刷大概多久会用完?

网友:
这个应该也得看用的力度和电机质量吧   应该1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550电机不贵,就是那个齿轮不好卸,

网友:
这也得看电机及碳刷质量如何吧,业余玩家用到电钻退役累计使用时间也不见得能达到5小时。每天5小时算是高强度使用了,碳刷应该撑不了太久。
专业用途电机应该属于易耗件,碳刷磨尽更换电机就是了,带齿轮的一般也就几元、十几元。

网友:
这么高强度使用, 如果是国产的起子, 都不用考虑换马达了.

大品牌的才换马达, 然后波箱清洗, 重新加油 . 可能这样也只是换得到几次马达,其它机械结构磨损也差不多了.

网友:
像楼上说的,一般人用到报废,也不见得能用几个小时,因为锂电钻这类工具是断续使用的,不可能一个眼钻5个小时。
而锂电角磨机这类工具也勉强,像12v角磨机,充一次电能持续使用15分钟,所以每隔15分钟你就需要换电池充电,像快充一般半小时充满,所以你最少需要预备至少5块电池才能满足持续使用的需求,所以,电池应该比电机更容易报废,而买电池的钱都够买好几个新机器了。

网友:
记得有电刷的喜利得电锤是有时间计时的,到了一百小时就停机不能用了,需要到修理部去换电刷,换完电刷清零后继续用。所以可以认为一百小时是电刷的额定寿命。

网友:
一天15分钟 3个月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