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门禁控制器,顺便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型号,怎么改密码

楼主(2019-09-05):
搬了新办公室但是原来的房主不知道怎么修改门禁,正好有一个替换下来的控制器,大家给看一下什么型号,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设置文档

门禁的正面面板,没有标识

拆开后的正面主板,按键和感应线圈,主板上有板号:LDK-IDMJ02-V2

背面图从上到下散客IC 依次是:LM358 ,  ATMTC169,  782598S003F3P6

大家给看一下与没有这个的资料

网友:
lm358          运放 放大
ATMTC169   数据存储
8S003F3P6  单片机 stm8s103

网友:
恢复门禁机设置密码为出厂密码(8888)。
方法:关电后短路P1的RST和GND , 短接好后重新给门禁机加电,机器启动时有“滴滴滴滴”四声响,表示机器已成功恢复密码。

这个是通用机型 原理应该一样 CK100系列(CK100、CK1002、CK1003、CK1005、CK1006)通用恢复出厂设置

CK100系列(CK100、CK1002、CK1003、CK1005、CK1006等)门禁控制器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