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SA板卡大聚会,MDA,VGA,多功能卡,声卡,网卡,SCSI卡,VCD解压卡等

楼主(2019-09-05):
ISA板卡大集合了。

网友:
时代历程

淘汰了

网友A:
02年花100多买个486的IBM主机,硬要加50叫老板配个硬盘,老板就搞了个ISA的SCIS卡配个2.1G的SCSI硬盘,除了噪音大点,装个98聊QQ还不错

网友:
留着,以后可以换豪宅。我还有386一套。。。

网友:
找了半天也没见你说的scsi卡在哪儿  解压卡也是(

网友:
够老的了,我当年第一台电脑已经用VESA接口了。

网友B:
没有scsi卡和解压卡,倒是一大堆多功能卡和显卡,其中还有个Hercules单色图形卡。。。
很好奇那个isa的电视卡是如何实现看电视的功能的。。。

网友:
不错 我也有几块老pci卡 那个时候还是pci卡输出   voodoo加速  vega解压可以放视频  还可以采集  老东西啊啊
可惜就是当时驱动不好  也没有网络 ,动不动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scsi卡和解压卡,倒是一大堆多功能卡和显卡,其中还有个Hercules单色图形卡。。。
很好奇那个isa的电视 ...

那个是图文卡,俗称股票卡, 具体原理自己百度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2年花100多买个486的IBM主机,硬要加50叫老板配个硬盘,老板就搞了个ISA的SCIS卡配个2.1G的SCSI硬盘,除了 ...

486装温豆思98不卡吗?最起码要486dX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6装温豆思98不卡吗?最起码要486dX吧

搞错了,是586,依稀记得是P120处理器,我动了硬跳线给跳到150用,Compaq的品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年花100多买个486的IBM主机,硬要加50叫老板配个硬盘,老板就搞了个ISA的SCIS卡配个2.1G的SCSI硬盘,除了 ...

486弄弄win95还差不多吧。

网友(2020-02-13):
有一张ISA转硬盘和软驱的卡比较少见,能不能9.9卖给我

网友:
都是有历史的卡,流行的时间也不长。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网友:
两种卡都支持的主板和CPU卡。

网友D:
isa卡太老了,我的p2 300 电脑就已经没有isa卡了,应该最多到486时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sa卡太老了,我的p2 300 电脑就已经没有isa卡了,应该最多到486时代吧。

在奔腾时代,一般是4PCI+3ISA配置。

网友(2022-07-31):
从810开始才取消原生isa支持,增加LPC支持

网友:
那种3COM网卡是PCI的四层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