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3773芯片。充电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05):
5V1A的手机充电器,每天晚上睡觉用,今天早上起来手机没电了!!手机有充电状态显示,就是充不进去电。
做为资深潜水者,天天逛论坛看大神们的帖子,也学着修点小玩意,换个电容电阻什么的,想着应该是输出电容挂了,用锤子大法拆之

换个电容,还是老样子,上度娘也没有查到怎么解决,只好来坛子里求大神帮忙了。
空载电压5v,带负载4.5v,低压端三个元器件都测试好了,网上找的电路图

网友A:
这边建议您把这个仍垃圾桶

网友:
10多元买个乐视的,功率大,同步整流,不发热,做工可靠;要买抓紧,估计快断货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建议您把这个仍垃圾桶

已经买新的了,只是想学习一下这东西的工作原理,一般电压和电流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吧,为啥会出现有电压没电流的情况

网友:
你把R10改小一点,充电器功率会大一些。

网友:
检查高压电解,启动电解,

网友:
C1 2 5 D4检查一下,或许有惊喜。

网友(2019-10-20):
次级二极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2022-07-11):
这种问题得用最原始的方法来找出所在原因。接上一个假负载比如是10Ω的电阻,看一下有没有输出电流电压。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如果没有的话,用通表查一下哪里断了,或者二极管失效了? 如果是交流输出,查一下二极管短路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短路断路了?

网友:
量一下充电器线路板上各点的电压正常否?再不行一个个零件拆下来量量,究竟是哪一个零件不正常了?

网友:
量量充电器线路板上哪里的电压不正常了?接上个10Ω电阻的假负载,再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电流是否正常,最可能的就是USB接口松了接触不良不能通电了。二极管断路或者击穿短路?

网友:
最可能是USB接口松动了接触不良不能通电了。接上个10Ω电阻作为假负载,再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点的电压电流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