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个苹果的MICRO-USB转接头,明白一个道理

楼主(2019-09-05):
拆了一个老式的苹果转接头,看下图:

雪白的外壳,未怎么使用已经有裂缝,质量一般。

打开外壳,里面是金属屏蔽罩。

屏蔽罩带有卡针的功能

这个是点焊吧??

看下usb这边。

电路板上没有任何原件,是直接转的。

电路板上没有任何原件,是直接转的。

看下苹果口这边。

最后上全家福。

拆开以后明白一个道理,这一代转接头木有任何元件,价格便宜的很,下一代转成lighting接口内部有元件也涨价了。所以,苹果搞这个lighting接口转USB而不是直接用USB的目的估计就是为了提升配件的价格,提高利润吧。。。。

网友A:
道理就是:所有的非主流接口都是在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就是:所有的非主流接口都是在耍流氓

正解。
放着好好的usb不用,非要开发专用接口,如果真的是专用,有改进功能还好,如果只是传个数据啥的,绝对是垃圾。。。。。

网友:
苹果就是让你买他的附件和服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解。
放着好好的usb不用,非要开发专用接口,如果真的是专用,有改进功能还好,如果只是传个数据啥的, ...

有点文化好不好 这个接口USB可能替代? USB能直接输出AUX? 有12V的供电? lighting也是一个道理  也就你觉得平时就充个电 用USB传个照片 一个USB就够了 如果只有个USB DAC功能怎么实现

网友:
这个原装的好歹还有PCB板,屏蔽也都焊了,那些高仿的板子都没有,漆包线将两个接口连在一起,没用多久就坏了
还是TYPE-C好点,支持USB3.1数据传输,大电流充电,有的笔记本的这接口还带雷电技术,可以外接显卡拓展。防水密封性也好,关键是插拔的手感,是目前已有的接口里最舒服的,苹果的闪电口其实还好吧,功能挺多的,而且也做的小,大一点的东西还捅不进去。就是自带的数据线不好,容易烂,价格反正现在最低的认证线也就29,比起那些快充线还是要便宜嗲,microUSB用的虽然是最多的,但也是最垃圾的,容易松,插拔手感还不好,还容易坏,刚刚还看到一个坛友在修手机上的MICRO接口的,还没MINI USB耐用

网友:
闪电口不要拆,一个mfi认证都值不少钱

网友:
我有一个苹果原装的,烧化了都还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文化好不好 这个接口USB可能替代? USB能直接输出AUX? 有12V的供电? lighting也是一个道理  也就你觉得 ...

还真的能  音响带有解码的  插上去就能出声音      一直都用otg转接出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的能  音响带有解码的  插上去就能出声音      一直都用otg转接出音频   ...

那是走的USB,苹果这个接口好像可以直接输出数字音频而不是类似USB声卡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真的能  音响带有解码的  插上去就能出声音      一直都用otg转接出音频   ...

看清楚了 直接输出

网友D:
苹果专用的接头是最无耻的。个人意见。对于技术的进步毫无帮助。却把一条普通的数据线,充电线。卖到接近200人民币(原装的)。即使是第三方既所谓mfi认证的数据线,一条平均也要四五十元。
lighting接口完全可以被type-c取代。

真TM会捞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苹果专用的接头是最无耻的。个人意见。对于技术的进步毫无帮助。却把一条普通的数据线,充电线。卖到接近20 ...

lighting出来时有type-c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了 直接输出

雕虫小技而已。画蛇添足。市场上只有苹果能输出无损的数据音频格式吗?多少国产厂家一样能做到?
纯碎就是为了捞钱而已,故意增加消费者的支出。
这根本不是TM的技术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放着好好的usb不用,非要开发专用接口,如果真的是专用,有改进功能还好,如果只是传个数据啥的, ...

这个接口很牛逼,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ighting出来时有type-c吗?

现在能取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ghting出来时有type-c吗?

第二,苹果用了好几年的30针接口,有什么micro USB取代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雕虫小技而已。画蛇添足。市场上只有苹果能输出无损的数据音频格式吗?多少国产厂家一样能做到?
纯碎就 ...

30P lighting和type-c都是功能接口 不是数据接口 而USB是单纯的数据接口 要是一个USB能满足功能接口的扩展 那还用什么type-c 你不过是个脑子里只有充电和传照片的人 你不要谈进步 你不需要进步
你说的就像只有莱克兄弟会造飞机吗 造的还不如中国农村作坊制造的玩具飞机 一点都瞧不起莱克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能取代了吗?

没看见新机器在逐步换成type-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雕虫小技而已。画蛇添足。市场上只有苹果能输出无损的数据音频格式吗?多少国产厂家一样能做到?
纯碎就 ...

技术上倒不是什么问题,各大厂家都能做,但是没有像苹果那样的生态链做出来也没什么卵用,除非接口能够统一才有市场,苹果有自己的周边产品配合这个接口使用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