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阻容 or 恒流恒压芯片LED?不需要! JH 5W LED拆解

楼主(2019-09-05):
坛友的已经非常简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2850&mobile=2

拼多多种树搞来的1元包邮,打算放在楼道。不过这结构电压高点就boom!
不配字了。

网友:
竟然是坑爹的电阻降压,自己改成阻容啊

网友:
牛B直接电阻限流

网友A:
头次见到指示灯电路,大功率版本的球泡灯设计。替代楼道里不亮的白炽灯,至少比不发光强点。

网友:
1元包邮还要啥

网友:
电阻限流和电容限流差不多,只是电容不损耗功率罢了。只要控制得当,1206的封装也可以承受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指示灯电路,大功率版本的球泡灯设计。替代楼道里不亮的白炽灯,至少比不发光强点。 ...

是的,现在就放楼道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指示灯电路,大功率版本的球泡灯设计。替代楼道里不亮的白炽灯,至少比不发光强点。 ...

指示灯电路是没有整流桥的,两个led反着并接,再串一个电阻。

网友:
三个电阻和6个灯珠串连的话,算下来6个灯珠功率约0.3W,电阻每个约1W!

网友:
你这款结构更加精简,LED灯带电路。

网友:
我上次刷单买个灯,铝基板18颗3030灯珠串联,全桥整流后一个滤波后电压270V左右,一个8脚恒流IC,整灯功率是9W的。

基本无频闪,测灯珠居然是12V的;额定工作电压超过200V,这效率可以算高了。

网友:
电阻发热比灯珠发热都大

网友:
强!实在是强!比阻容降压至少NB了10倍,估计整体效率敌不过囟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