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CubeProgrammer需要jre1.8解决

楼主(2019-09-05):
无聊,想玩玩单片机,做个小项目
。。。。。。。。
在很久、很久之前,一直使用串口下载。Keil5的下载,也不尽好使

STM32CubeProgrammer 新版本的,蛮漂亮 也蛮方便 的,可是,安装时需要jre1.8、运行时也要jre1.8
。。。。。。。

偶是业余是java开发的,这些平台肯定早早就准备好的了,怎么会没有呢。从jdk1.4至jdk1.8都有,jdk也带有jre的。

解决的方法 ,直接使用java运行那个.exe——其实那是.zip打包的自执行文件。java的.jar包文件,就是.zip打包的文件,里面包含有启动描述文件,就可以使用java来运行。

建立一个.cmd批处理文件,放到STM32CubeProgrammer.exe 所在的bin目录

有点强迫症,建立个快捷方式,并指明文件图标

图标文件,也可以指向那个STM32CubeProgrammer.exe  文件的。

duang
出来了。。。。。。。。。。。

执行.cmd时,闪一下黑屏,这无关大雅了。。。。。。。。。。。。。

安装的时候,也可以使用java -jar 直接运行那个.exe文件。

~~~~~~~~~~~~~~~~~~~~~~~~~~~~~~~~~~~~~~~~~~~~~~~~~~~~~~~~~~~~~~~~~~~~~~~~~~~~~~~~~~

网友A:
我一直以来都很排斥 java ,,
虚拟机带来的效率损失一直是个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来都很排斥 java ,,
虚拟机带来的效率损失一直是个梗.

我也不喜欢java,顺带着也不喜欢java相关的这几个工具链,太j2难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来都很排斥 java ,,
虚拟机带来的效率损失一直是个梗.

在windows平台,这样的系统 ,虚拟机类型的语言编译的代码,只是慢在虚拟机的初始化过程,运行时并不慢,第2次打开程序也不显慢。。。。。

面向用户界面的语言,现在基本都是“虚拟机”性质的,.net也是像虚拟机一样的。

纯粹做硬件开发,不用java、不用.net是正常的。但越来越多的界面软件都是虚拟机性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喜欢java,顺带着也不喜欢java相关的这几个工具链,太j2难用了

面向硬件开发,和面向用户界面开发,本来就是两大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向硬件开发,和面向用户界面开发,本来就是两大方向。。。。

不是讨厌虚拟化,我只是单纯讨厌java这个语言

例如常用的IDE,一般都是一个整体程序,编译出错一般只是一条error,而java环境或者使用java语言的写的工具(Android Studio、Eclipse、CCS、STM32IDE等)出个错误列表弹得你能怀疑人生

jar层层依赖,构造函数重复多到你根本不知道用哪个,等等都是不喜欢的点

我也用一点点C#做上位机和用Android Studio做手机程序,java真心喜欢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dows平台,这样的系统 ,虚拟机类型的语言编译的代码,只是慢在虚拟机的初始化过程,运行时并不慢, ...

是啊,
现在的程序员更懒了,,,因为他们更注重效率.

.net 没有学,但是写过 powershell 语法应该是差不多的. 功能强大,写什么就像堆砖块.

像我,以前没学过 java,, 拿起 eclipse 来也能写写简单 java 代码..
读代码就更不用说了

~~~~~~~~~~~~~~~
java 快是因为现在的硬件性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讨厌虚拟化,我只是单纯讨厌java这个语言

例如常用的IDE,一般都是一个整体程序,编译出错一般只是一 ...

构造函数重复..其实也是一个小优点哈~~
但是对读代码来说就有点绕了.

C++ 不是也有函数重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讨厌虚拟化,我只是单纯讨厌java这个语言

例如常用的IDE,一般都是一个整体程序,编译出错一般只是一 ...

和main函数入口一样,每个调用都肯定有来源的——C/C++中入口main还可以被修改的。

面向过程的语言,像C语言,一条错误信息够用。而面向对象的语言,就复杂了,出错往往是不同的值造成,一个类不知道哪调用的,只有一条错误信息就很不清晰了。

也是嵌入开发和企业开发所不同的地方。企业开发中,一个项目中,各种数据交换、各种存储、各种方式的网络通讯,还有各种业务逻辑处理,等是非常复杂的,100%自己从0开始写代码太不现实。所以得依赖一些第3方库。

实际上,就是熟能生巧,用多了就熟了。让从未做过单片机的企业开发者来接触单片机,也一样晕。

楼主:
欢迎探讨,,,,不过,只派一次M,到此截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
现在的程序员更懒了,,,因为他们更注重效率.

拉倒吧,不了解不要乱说,JAVA快,是因为JIT,会在动态执行过程种,收集数据,进行动态翻译成机器码执行,编译出来的机器码是优化过的,和静态编译是不太一样的,在某些执行效率上也快很多。另外并非程序员懒,而是时代需要快速的前进,需要衍生出快速的开发语言,什么环境适用什么语言,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生产力。

网友D:
java可以让你忘记有内存这么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java可以让你忘记有内存这么一回事

并不是那样的。如果代码的结构不好、逻辑不好,很容易爆内存的。企业开发,更注重业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拉倒吧,不了解不要乱说,JAVA快,是因为JIT,会在动态执行过程种,收集数据,进行动态翻译成机器码执行, ...

果然是现代程序员的思维.
什么内存就是拿来用的...什么性能过剩...
20年求伯君写的WPS,...

JIT真有说得那么牛,那为什么安卓被IOS吊打.
再说难道 JIT 不占CPU资源吗?
还有那为什么物联网中没见到 JAVA 的声影.
反倒是 python, lua , 甚至是 js 都有应用场景.
抛开性能低的设备,即便是PC端,JAVA 的GUI程序体验也并不怎么好...

~~~
当然,我承认对JAVA了解很有限...

网友E:
一个只会面向单片机粘贴复制代码的菜鸟表示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现代程序员的思维.
什么内存就是拿来用的...什么性能过剩...
20年求伯君写的WPS,...

这样说吧,嵌入的jre,还是太庞大,所以,前端没有java,如java card没听说国人使用。但后端很多java的。

各有所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只会面向单片机粘贴复制代码的菜鸟表示没有看懂……

搞,然后懂

~~~~~~~~~~~~~~~~~~

卖油翁所描述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吧,嵌入的jre,还是太庞大,所以,前端没有java,如java card没听说国人使用。但后端很多java的 ...

谢谢普及, java card  真没听过.
~~~~
我不排斥 java , 跨平台运行, 牺牲一定的执行效率换来方便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看到 java 被过度夸大 , 过度使用总有些不爽.

我买了一个光猫,内存蛮大的,有512MB,,但是内存占用率很高,甚至影响上网,网上查竟然里出也跑了一个java 虚拟机.干掉后s可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现代程序员的思维.
什么内存就是拿来用的...什么性能过剩...
20年求伯君写的WPS,...

你绝对是个牛角尖,你只会评论语言的好坏,上面我说过了,时代需要快速的前进,需要衍生出快速的开发语言,什么环境适用什么语言,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生产力。不与你去争论语言的好坏。另外那些你提到的python,lua,js 的物联网,那只是服务端好吗,java 物联网的后端,我笑而不语。与你讨论到此结束,要想讨论,你最好进入它的圈子,否则你真心不知道它都在哪里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普及, java card  真没听过.
~~~~
我不排斥 java , 跨平台运行, 牺牲一定的执行效率换来方便也是可以 ...

不要去纠结这个,市场决定的,毕竟JAVA开源圈非常多,性能已经不象之前那样了,从JDK5开始,JIT就做了很多优化,栈上分配内存,c++内存new 至少是堆,JIT会评估,该对象是否逃逸,如果不逃逸,会在栈上分配,如果性能很糟糕,也不会列在ACM的语言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