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换刹车盘刹车片

楼主(2019-09-05):
磨损超限,20厚的盘,极限18,现在只有17.5不到了,淘宝原厂刹车盘,京东买冷媒带的刹车片,一共224!
原刹车片磨损不多,只是量了下,有点磨的不平,先换下吧。
工具随车千斤顶,扭力杆,14套筒,18套筒,十字杆用了19号。辅助材料2个m8螺丝,用于顶出旧盘,其它就是用来卡盘,压回活塞的

所用工具,千斤顶放车里了

辅助工具
先松掉车轮螺帽,再顶起车子,拆下螺帽,拆车轮,这没拍。

然后用杆子或一字起子(我用8mm杆的一字螺丝刀),插进泵孔里刹车盘中间,向活塞放向撬刹车盘,让分泵活塞回位,

然后用18套筒松掉这两个螺丝(12的)

14套筒拆掉m8的卡钳螺丝,就可能拿下刹车片了,再拆下12的卡钳支架螺丝就下来了,泵用铁丝挂在减震弹簧上,别把油管弄坏了。

m8螺丝拧入顶出旧盘,注意里面的铁锈,有锈比较紧,可能要退出一下清掉点锈!

装新盘,压合面上点黄油,新刹车片

看下导柱,没磨损,就是脂黑了,没有合适的先不整了

螺丝上到标准扭力,准备上轮圈!又没拍哈

新旧刹车片,旧的磨掉很少

新旧刹车盘,不天天开,处侧都锈了。
第二天下班换的另一侧,相对就快多了,哈哈

网友A:
什么车?

有了爱丽舍后我才知道刹车盘需要换,之前那台丰田简直神仙车,它给我的概念简直是别的车没法看的。

防冻液十六年,变速箱油8万,火花塞十二万,正时终身(链条的),前刹车片十三万,后刹车片没换过接近二十六万。制动盘没听说过要换

爱丽舍
防冻液两年,变速箱6万,火花塞三万,正时9万(厂标6万),前刹车片六万,后刹车片十二万,制动盘十二万或全新厚度减2毫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

有了爱丽舍后我才知道刹车盘需要换,之前那台丰田简直神仙车,它给我的概念简直是别的车没法看的 ...

我的车马上16万了,刹车液没换过,刹车片没换过,刹车盘也没换过,还有5mm+厚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马上16万了,刹车液没换过,刹车片没换过,刹车盘也没换过,还有5mm+厚度 ...

刹车油不建议啊,那东西吸水后真的差异很大很大,别拿小命开玩笑。    刹车片里程完全看总厚度以及使用频度。

制动盘我那个丰田二十四万五磨耗0.4mm   极耗是1mm早着那。

死爱丽舍,三万多制动盘已经出台了,估计下次换片肯定超过极耗要换盘的。

楼主:
球墨铸铁的感觉,反正别人也差不多8万或以内就磨到极限了!用也没什么,没异响就行,车拿来出去玩的多,所以换换好,上下班看到排队过红绿灯就反,还是踏板摩托车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油不建议啊,那东西吸水后真的差异很大很大,别拿小命开玩笑。    刹车片里程完全看总厚度以及使用频 ...

所有东西备好了,准备一次性换掉,除刹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马上16万了,刹车液没换过,刹车片没换过,刹车盘也没换过,还有5mm+厚度 ...

刹车油会慢慢吸水,然后会腐蚀性增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刹车油会慢慢吸水,然后会腐蚀性增加

吸水后,会降低沸点 长时间高强度制动下。会导致刹车失灵

标号越高 吸水性越强

网友D:
淘宝盘,嗯,真敢玩。
宁可去咸鱼搞那种升级换下的原厂盘,也好过淘宝新货,还便宜。

至于一个个回复吹多少年不换这不换那的,没什么好回复的,起步都不踩油门的,刹车不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油会慢慢吸水,然后会腐蚀性增加

这个知道,有个含水率测试笔经常测试的!

上次测试是1%以下!

今天再次测试看看

网友E:
这就有点奇葩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车,但是刹车盘磨损的比刹车片还快,这设计师怕不是脑子里有泡泡吧正常一个刹车盘,差不多可以对付两副刹车片才能到磨损极限,你这原车刹车片磨损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总里程估计也就5W左右吧,这种质量的刹车盘,换了是对的,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盘,嗯,真敢玩。
宁可去咸鱼搞那种升级换下的原厂盘,也好过淘宝新货,还便宜。

同意,刹车上的钱还是不要打折的好。
举个栗子:工作日每天中午都需要出去吃饭,懒得走路(路程也就600米),于是花300块买了辆单速的16寸小自行车来回代步,车子到手就把刹车换了,一套下来花了150,手感及性能都有质的提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吸水后,会降低沸点 长时间高强度制动下。会导致刹车失灵

标号越高 吸水性越强 ...

曾经还真做个一次实验,新的刹车油兑了20%水进去上路测试,60公里时速刹停做了大约40次后才发生制动失效,所以想要靠正常使用时吸的那点水份让刹车失效,这个概率真的不大。
以上并不代表刹车油可以长久不换,还有其它因素需要综合考虑,一般来说过度保养适合大部分车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有点奇葩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车,但是刹车盘磨损的比刹车片还快,这设计师怕不是脑子里有泡泡吧:titte ...

片换过的,不可能这样硬的片吧!金钢石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还真做个一次实验,新的刹车油兑了20%水进去上路测试,60公里时速刹停做了大约40次后才发生制动失效 ...

汽车泵好像铁的多,如果铝的,少量水份后会和铝反应,这在摩托车的刹车系统上常见,很多稀有老车泵里一层,进油孔堵,泵体烂坏!abs泵堵死差不多就是这个问题。很早前有两个日清泵,一套洗完拆开放的,一套擦了刹车油装好放起来了,当然只是两个泵,没有管路的,然后过了有一年去找,擦刹车油的里面烂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盘,嗯,真敢玩。
宁可去咸鱼搞那种升级换下的原厂盘,也好过淘宝新货,还便宜。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所有球墨铸铁的都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所有球墨铸铁的都不可靠啊

不是球墨铸铁都不可靠,关键是热处理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材料都是差不多的,含碳量好控制,热处理很难。国内的材料不合格不是材料不行,是热处理不行。

网友G(2019-10-09):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马上16万了,刹车液没换过,刹车片没换过,刹车盘也没换过,还有5mm+厚度 ...

刹车液没换过????????这么神奇的车能不能上图片看看啊?我的脑海里面认识都是不管奔驰还是夏利车都是两年就要更换刹车液的,你的16万公里不换刹车液是开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刹车液没换过????????这么神奇的车能不能上图片看看啊?我的脑海里面认识都是不管奔驰还是夏利车 ...

7年了,是要准备换了,都备了,懒得没有动手!

网友:
旧皮硬吃盘,硬摩擦系数高的皮脚感好点特别陶瓷皮,但是吃盘,高碳皮相对没那么吃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