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显示器是驱动板的问提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2019-09-05):
请教显示器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这壁纸看着像烂了

网友:
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看着明显是屏碎了啊。

网友:
板子上的芯片看不清啊,看看有没有一个叫AS15开头的芯片,如果有的话很大可能是那个芯片坏了,淘宝买一个自己换上就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40c5211wQ4I2n&id=12538643730&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
这种情况,逻辑板上的存储器24c芯片坏,屏线接触不良,伽马电压芯片故障都有可能,先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确定不是玻璃碎了吗?

网友:
换主机没,排除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