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一只被220v爆的飞科fc5808电动剃头器

楼主(2019-09-05):
修复一只被220v爆的电动理发器。
隔壁邻居拿过来的。
被老婆用剃须刀的充电线插入,然后插到了220v的交流电上,砰的一声,吓坏了。

型号FLYCO fc5808

很好拆,两颗螺丝搞定

里面炸得黑乎乎的。

发现电池和电机是好的,问题不大,可以修复。

3v的充电电压,4007降压0.7v,实际到电池的只有2.3v,根本就不够。两节充电电池串联默认2.4v。

终于在一个废板子上找到了ss24

最后成功修复。

充电0.45w,

带充电器使用达到了5w。

最后安装,复位,没想到充电指示灯别有一番风味。

拆开3v充电器看看,看做工如何。

还行,没啥好说的。

今天收了张新版人民币。

网友:
新版人民币看着像假钱(可能是看不惯的原因吧)

网友:
观新版人民币,面有菜色

网友:
这一炸估计吓得把它扔地上了

网友:
两个主席的头像果然不太一样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新版rmb竟然是在论坛哈哈

网友:
新版的果然脸色更绿了,估计是看到物价的原因。

网友:
新版的主席瘦了,表情也不如老版的和蔼了

网友:
电推子的充电口和220V八字线一样,该死,所有的都是这样。

难道不能设计个方口的?

网友:
8字线好找,哈哈,要不怎么能炸了呢?

网友:
有没有告诉隔壁,推子被插炸了 然后修好了?

网友:
以前的充电器是铁牛,可以插着来直接剪头发,现在改成开关电源,真是不敢了。
        那个又在变相增发

网友(2020-02-23):
大神,求指教,插上电源会亮灯,启动却没有动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个五伏的USB充电器吗

网友A:
同款的理发器,电池已经不行了,正打算改造成3.2V铁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的理发器,电池已经不行了,正打算改造成3.2V铁锂电池。

大神,求指教,插上电源会亮灯,启动却没有动静,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也该更换电池了

网友(2020-04-17):
我的也是炸这样了,能修吗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大神,求指教,插上电源会亮灯,启动却没有动静,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也该更换电池了 ...

同款理发器,重点检查一下开关,滴一点wd40进去,一般是接触不良,电池不容易坏

网友(2021-07-21):
请问是镍氢还是镍铬电池啊,我的这一个是5v的充电器,还以为是锂电池来着

网友:
同款不过没炸,LP也拿错飞利浦剃须刀的充电器,充了不知多久(估计半小时左右吧)。
当时机身发烫厉害,马上放去阳台拆开拿小风扇吹,凉了之后随便改成14500供电了,降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