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各位大神id卡问题

楼主(2019-09-05):
用手机nfc软件读取门禁卡信息  淘宝购买的id卡  购买的有id有编码的  也买了id无编码的  可是用nfc读卡器无法读卡  求助我是不是买错卡了  谢谢

网友:
id卡和nfc卡的频率不一样,不是一个东西
前者几百khz,后者几兆
后者才是手机支持的

网友A:
你应该买uid卡,,可以改0扇区的,,不能买id卡,也不能买ic卡

网友:
要买那种可以擦写0扇区的。大概一块钱一张。

网友B:
楼主你确实买错卡了, 手机可读的是13.25Mhz的M1卡(IC卡),   你买的是125khz的ID卡。
同样是蓝色的圆形卡, 有的门禁是用IC卡的, 也有用ID卡的,  一般门禁ID卡上面有一串数字, IC卡上是光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实买错卡了, 手机可读的是13.25Mhz的M1卡(IC卡),   你买的是125khz的ID卡。
同样是蓝色的圆形卡 ...

我读的卡就是因为有数字我才买的id卡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买uid卡,,可以改0扇区的,,不能买id卡,也不能买ic卡

uid卡是不是也有编码呢  感谢指点

网友:
我的小米手机支持的是IC卡。

网友:
TB上30多元这种就可以搞定大部分的id卡了。

网友:
id卡不支持nfc。
id卡的读卡器很便宜,二十多一个,

网友:
还真没有研究过,帮顶

网友:
近期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以为龙杰能通杀,结果ID卡不识别~~~复杂的IC卡破解都搞定,结果简单的ID卡没设备~~吐血

网友:
不知道LZ在搞什么。。。ID卡用NFC手机又不行模拟的。。。。IC卡才行。。。简单来说,卡片上印10+8位的是ID卡,钥匙扣上10位9位8位的也是ID卡。。。

你用手机NFC能读门禁,说明是个IC卡。。就和你手机能读交通卡一样。。。然后你去买ID卡,这不是瞎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买uid卡,,可以改0扇区的,,不能买id卡,也不能买ic卡

开个外行的玩笑啊,为啥没有IQ卡,统统告诉我密码。(天下无贼)

网友:
蓝色的ID写到芯片上在,只能拿到物业那边,把你的卡写到他们系统里。 白色的卡,我们单位以前都是用这种,不需要读写卡的设备,只需要在电脑上把编号按3位 5位,11位顺序录入到考勤机里就可以使用了。我买了蓝色的UID卡,可以随便擦写,已经帮邻居换了好多。但是我试过写空白白色卡和小小的智能锁的卡,但是都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不能开锁了。

网友:
估计你的卡应该是复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