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版品益AL-06定时插座拆解

楼主(2019-09-05):
之前9.9元时很遗憾的错过了,这10.9元就直接入手了一个。到手即拆,看下与之前版本有什么差异。

新版外观基本不变,但好像已经没有外置可见的指示灯窗口了(实际电路板依然有LED)。

背面依然是用的特殊螺丝固定。

侧面贴有标签。

拆掉螺丝,标签揭开。

插头触片固定螺丝也少了一个。

插头铜线与触片的连接。

分开两瓣外壳。

电路板背面。

10A/250V 继电器。

0.27μF 电容。

无字晶振,应该是32.768KHz的。

10Ω电阻。

47μF/250V 滤波电容。

1.2V 镍氢电池。

把三个固定螺丝拆掉,掀起电路板。

拿掉按键后可以看到外壳上指示灯窗口没有了。

布局大体没变,但应该有精简。

日期很新。

D6是蓝色LED,再短接J2跳线添加倒计时开关功能后,此LED会被开启。其右下侧为整流桥。

三极管 二极管等等。

电路板预留有倒计时开关 功能跳线和童锁功能跳线,分别是J2和J3。需要的话,直接短接对应的焊点并复位后即可使用这两种功能。具体方法可参考论坛其他坛友之前的相关发贴内容,此处就不再复述。

网友:
算是工艺改进了吧,还好没缩掉倒计时功能,我N年的老版本外壳5颗螺丝,里面板子分两块的,尝试改隐藏功能,只有童锁没倒计时。

网友:
没地儿用啊。。。

网友:
有这样做功不错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这又大又圆的牛屎,知道中秋节快要来临了。。。。。

网友:
我买过机械版,拆开看了质量挺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暂时不需要,不掳了哈哈

网友A:
打孔粘个导光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粘个导光柱

倒也不用打孔,因为内部的蓝色LED足够亮,还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看来只是外壳变了

网友:
和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你这是迷你款吧,应该有精简,板子略有不同(板上有代码)

网友B:
板子变了,估计倒计时也没了

网友C:
这还不错,差不离,插片是铁还是铜。

网友D:
我去,当时买了俩,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普通的差2块钱呢····还以为程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变了,估计倒计时也没了

功能没变,倒计时可以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错,差不离,插片是铁还是铜。

铜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当时买了俩,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普通的差2块钱呢····还以为程序不一样 ...

里边除了跳线不一样外,没有啥区别

网友E:
还有没有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没有链接呢

好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