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对比一下】宏碁暗影骑士3和4选哪个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05):
宏碁暗影骑士3和4两区别比较大的,这款宏碁暗影骑士4是2019新出来的,cpu采用宏碁(Acer)暗影骑士4 15.6英寸72%色域窄边框学生游戏本笔记本电脑(9代i5 8G 512GSSD GTX1050 IPS 背光键盘)

入手感受:
外形外观:外观黑红搭配很漂亮而且不是很厚
画面品质:画面清晰
跑分评测:跑分25W
运行速度:开机关机速度非常快,软件游戏打开速度也很快
游戏效果:试玩了下LOL和吃鸡都没有问题,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很流畅。

更多用户点评优缺点详情》》》》

【京东】宏碁(Acer)暗影骑士4
————————
京东价:¥5599.00
抢购链接:https://u.jd.com/dIrZ1H

宏碁(Acer)暗影骑士4 配置参数:
  • 商品名称:宏碁AN515
  • 商品编号:100005151686
  • 商品毛重:3.625kg
  • 商品产地:中国大陆
  • 系统:Windows 10
  • 分辨率:全高清屏(1920×1080)
  • 厚度:25.0mm以上
  • 硬盘容量:512GB SSD
  • 待机时长:小于5小时
  • 游戏性能:吃鸡性能,发烧级,骨灰级
  • 色域:72%NTSC
  • 处理器:Intel i5标准电压版
  • 特性:背光键盘,PCIE高速固态硬盘
  • 系列:宏碁 - 暗影骑士
  • 裸机重量:2-2.5kg
  • 显卡型号:GTX1050
  • 显存容量:3G
  • 内存容量:8G
  • 屏幕尺寸:15.6英寸

2019-09-05 00:00:01

楼主:
物流快,而且电脑很不错,鲁大师212977,线条刚硬是喜欢的类型,非常好。本来想着买那个6199的电竞屏的,因为不怎么打游戏就买了这个,很满意,符合心里对电脑的期待。

2019-09-05 00:00:01

网友:
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客服态度也比较好,特别适合学生党使用,

2019-09-05 00:00:01

网友:
京东速度够快,买了第二天就收到货!拿到货的第一感觉包装挺大的,

2019-09-05 00:00:01

网友:
以为笔记本会好大好重的那种,打开后,颜值很高哦,外形打开都很美,用了下很好,音质也相当的棒,这配置,这价钱很给力,大大的赞哈!

2019-09-05 00:00:01

楼主:
包装保护:几乎完美,无缝对接,回家路上摔了一下,回去一看很OK的。
外形外观:无法自拔……
画面品质:游戏画面完美
跑分评测:一般不跑分,分是给别人看的,自己舒服才是最好的
运行速度:完美运行
游戏效果:很OK,后期补评论

2019-09-05 00:00:01

网友:
宏碁(Acer)暗影骑士4 15.6英寸72%色域窄边框学生游戏本笔记本电脑(9代i5 8G 512GSSD GTX1050 IPS 背光键盘)

入手感受:
外形外观:外观黑红搭配很漂亮而且不是很厚
画面品质:画面清晰
跑分评测:跑分25W
运行速度:开机关机速度非常快,软件游戏打开速度也很快
游戏效果:试玩了下LOL和吃鸡都没有问题,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很流畅。

更多用户点评优缺点详情》》》》

【京东】宏碁(Acer)暗影骑士4
————————
京东价:¥5599.00
抢购链接:https://u.jd.com/dIrZ1H

宏碁(Acer)暗影骑士4 配置参数:
  • 商品名称:宏碁AN515
  • 商品编号:100005151686
  • 商品毛重:3.625kg
  • 商品产地:中国大陆
  • 系统:Windows 10
  • 分辨率:全高清屏(1920×1080)
  • 厚度:25.0mm以上
  • 硬盘容量:512GB SSD
  • 待机时长:小于5小时
  • 游戏性能:吃鸡性能,发烧级,骨灰级
  • 色域:72%NTSC
  • 处理器:Intel i5标准电压版
  • 特性:背光键盘,PCIE高速固态硬盘
  • 系列:宏碁 - 暗影骑士
  • 裸机重量:2-2.5kg
  • 显卡型号:GTX1050
  • 显存容量:3G
  • 内存容量:8G
  • 屏幕尺寸:15.6英寸

2019-09-05 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