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绿驹电动车 检查喇叭大灯失效原因

楼主(2019-09-05):
去年买的电瓶车,貌似3k出头,骑起来加速很快,也很结实,过小坑没什么感觉,以上都是优点,缺点是买来约半年喇叭和大灯失效(偶尔会正常一小段时间),喇叭只有嗡嗡声,大灯和萤火虫差不多,其它功能都正常,稍微分析一下,怀疑12v的电源出问题了

前脸 灯都是钨丝灯

拆掉前罩固定螺丝

扒开

找到电源转换器

两个螺丝一根扎带固定在铁支架上

这是失效状态的大灯亮度

敲一敲电源转换器大灯会正常一下(当然喇叭也会正常)

输入60.9v 正常

空载输出12.29v 也正常的

大灯一开 电压变成3v

拆下来

拆掉外壳

电路板背面

34063 5v部分dc-dc

uc3845 12v dc-dc

开关管 SEM8008C  80v8a?

整流管 FHP20100  100v20a肖特基

高压电容80v100uf 低压电容25v1000uf

目测这玩意没有明显的虚焊位置,只能换一个转换器了。

end

网友A:
没有虚汗,就全部再来一遍

网友B:
连防震胶都不打,全面补焊,变压器多看看。

网友C:
衡水哥表示不服

网友D:
这车造型不错,小乌龟王八车

网友E:
哇艹!3k多!!!钨丝灯该扔

网友F:
到底是绿驹还绿源?

网友G:
半年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啊,骑上找商家去

网友H:
我媳妇的车喇叭没几个月就不响了

网友I:
配件质量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虚汗,就全部再来一遍

工具都在箱子里,找个表找了全部箱子重新码一遍,太累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防震胶都不打,全面补焊,变压器多看看。

这玩意有变压器吗,只有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衡水哥表示不服

菜鸟怎么能和衡水兄比,他手里没有不能修的东西,除非是粉碎性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造型不错,小乌龟王八车

销量应该不错,路上好多辆一模一样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艹!3k多!!!钨丝灯该扔

转向灯都是钨丝的,人家是故意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底是绿驹还绿源?

绿驹,打错字了,已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半年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啊,骑上找商家去

去年说是骑去过修,骑到卖车的地方又正常了,人家也不想大拆做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媳妇的车喇叭没几个月就不响了

灯没瞎的话只能是喇叭坏了,换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件质量这么差?

电子产品寿命看人品,这个电源看上去比常见的那种好点,板子上有保险,有三防漆,

网友:
这DC-DC怎么还用上3406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