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伏手钻调速开关维修

楼主(2019-09-05):
请教一下,我有两个12伏手钻开关,一个得伟,一个百得的,得伟输入12,输出7.4伏。百得输入12输出12,加电机不转,测电流0.3左右,更换MOS 无反应,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百得

补充内容 (2019-11-9 23:24):
又有一把得伟20伏的开关输出14伏偶尔17伏。这到底是哪里原因。有木有大神能解决

网友:
测一下那大个的二极管是不是短路或开路了。

网友A:
有刷机,先直接加电到电机上看电机能否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机,先直接加电到电机上看电机能否正常运转。

电机都是正常的,只是输出不正常

楼主:
求答案,求高手指点

网友B:
按到底都应该直通  如果不是直通就检查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到底都应该直通  如果不是直通就检查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里面有电路板,机械部分正常,好几个都是输入12伏输出7.4.应该是同样毛病,就是找不出来

楼主(2020-04-19):
求工具开关维修资料

网友C:
常见的是555时基带CMOS管调速,按到底直通。先按到底电机转不转,不转先查电机。

网友:
这些通过电压调速,未按开关低电压很正常,按下开关后随开关电压会变高,开关按到底就直通了。

网友D:
看看滑动变阻器触点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是555时基带CMOS管调速,按到底直通。先按到底电机转不转,不转先查电机。 ...

谢谢,都不是电机问题。都是开关的。网上也找不到这种开关的维修资料。都是老工具,配原装开关价格很高,开关坏了就没有价值了,所以很想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滑动变阻器触点是不是接触不良。

谢谢,我用WD40清洗过了,还是一样的毛病。网上也找不到这种开关的维修资料。都是老工具,配原装开关价格很高,开关坏了就没有价值了,所以很想修好它。

网友(2023-05-01):
你的这个高级,一般都是555芯片的,也有专用芯片的,8脚的,拆开看一下滑动电刷是否良好,加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