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飞利浦智睿台灯二代电源芯片损坏

楼主(2019-09-05):
【求助】米家飞利浦智睿台灯二代坏了,发现是12V转3.3V供小米wifi模块(MHCW03P)和ATSAMD21G17A的电源和地已经短路。判断是电源芯片损坏,但是芯片上丝印“NBABA”,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电源芯片吗?

网友:
把电源外围描出来,也许能代用的呢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3.3V的DCDC基本上都是p2p的.

网友(2021-01-13):
我的也坏了

网友A:
我的2016年12月买的,前天,终于也坏了,U2片子都烧糊了,板子背面那个触点都糊了。
楼主的灯,最终,修好了没?

网友(2021-09-15):
如果不要遥控、调光这些功能的话,是不是淘宝上随便找个驱动板,或者直接用5V的充电器给接上,也能点亮?

网友B:
提供个思路,如果只是为了修复的话,把这个损坏的芯片的输入和输出切断,飞一块DC-DC的板子来供电。只是这样修复出来不太美观。

楼主(2021-11-14):
引用 网友A:
我的2016年12月买的,前天,终于也坏了,U2片子都烧糊了,板子背面那个触点都糊了。
楼主的灯,最终,修好 ...

没有。现在丢在那了。
我是第一个台灯,插电放在那,回家发现烧了个洞...     还没过保,售后给免费换了个新的台灯。新的没多久过保了(就是上面发帖的),又坏了。客服说修不了,只能更换新的,可以按原价的7折换第三个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个思路,如果只是为了修复的话,把这个损坏的芯片的输入和输出切断,飞一块DC-DC的板子来供电。只是这 ...

试过跳过,直接供电,LED 100%亮度,太亮了

网友(2022-06-28):
楼主修好没?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A(2022-08-10):
按照网上别人发的芯片型号,买了4个,焊了几次,没修好。

网友(2022-11-23):
引用 楼主:
试过跳过,直接供电,LED 100%亮度,太亮了

能否帮忙拍照看看怎么切断和飞线的?

网友(2023-01-28):
网上说好像是sx2106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丢在那了。
我是第一个台灯,插电放在那,回家发现烧了个洞...     还没过保,售后给免费换了个 ...

最后修好了吗? 我的现在U3的是2,6脚短路了

网上说是SX2106,但我觉得可能是SY8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网上别人发的芯片型号,买了4个,焊了几次,没修好。

你买的是什么型号?分享一下

网友(2023-03-24):
这电感用料感人。。。别处真么见用这么大的电感。
WIFI供电电感几乎和LED恒流电感差不多大了。。。

网友(2023-05-23):
看了很好的。谢谢了

网友C(2023-09-22):
我的终于修好了。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C:
我的终于修好了。

我的也是这个灯,现在还正常
你买的是什么型号?分享一下